如何判断光耦击穿

楼主(2010-06-19):
上图是光耦的内部结构图,想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光耦有隔离高压的作用,我想问问如果光耦击穿了的话想测量测量耐压,可否把整个原、副边短路后用耐压测试仪测量?
2、现在光耦的损坏,我用万用表测量了良的跟不良的(没有输出波形)具体方法:用万用表的黑表笔接7脚,红表笔分别接光耦6、5脚数值对比如  下: 良R65=40Mohm,R76=∞,R75=∞;
      不良R65=1.2ohm,R76=400ohm,R75=400ohm;
是否通过上面数值判断光耦被击穿了?(我在光耦的副边地加了3000vdc的高压,而光耦的隔离耐压是5000vrms)
3、关于三极管作为开关时,耗散功率PC的问题,公式pc=vce*io,但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时vce=0.3v,ic=io=1.25ma,是否说明三极管在饱和状态时的耗散功率都是很小,设计时可以不考虑pc的限制?

感谢大家

网友A:
光耦两侧被击穿而损坏的现象极罕见,如果发生,周边电路元件也完了,这是判断是否击穿的原则。还有一种击穿,但不是发生在光耦的两侧,而是LED或输出晶体管被击穿,特别是后者,在设计存在错误时并不罕见,你的情况就可能如此。另外,输出电流超标也可能导致同样问题,功耗问题必须考虑。
关于你的测量方法也和你的判断无关,PIN5、6、7是输出晶体管的管脚,其特性和分立晶体管没什么不同。

楼主:
回2楼
我觉得不是光耦两侧的击穿,因为按照你说的情况,电路周围元件并没有损坏。可以肯定的断定是后者,副边三极管坏了,5和6脚相通了,不知道发生次情况是怎么回事,输出短路有没有可能?

网友A:
前面已经说过,这说明设计存在错误,晶体管本身有耐压,还有电流和功耗的限制,设计要留有余量,过限损坏很正常。该晶体管的参数可见光耦的器件手册。

楼主:
对于光耦参数配置设计问题,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因为按照光耦工作的饱和状态设计的if跟ic、Rc,唯一一点问题,光耦没有工作在深度饱和状态。
1、电路实验时也经过了长时间上电监测没有出现问题。在交给使用人时候,出现了上述问题。因为输出引线比较长,我怀疑是操作时输出跟地相碰(不是长时间),造成输出短路,使功耗过限,光耦的驱动能力很低,输出电流1.25ma不知道这么理解对否?

楼主:
上图是光偶的输出电压与电流的图表,有点没有看懂的是:
1、不确定if输出电压、电流有无限制,从上图中我觉得在if=20ma时,输出电压vo到不了20v,不知道这么理解对否?
2、虚线肯定是pc线而pc=vo*io,如果把输出io设定在2ma,即使if=20ma,但也能输出vo=20 v

不知道上述哪种理解正确。

网友B:
6楼:
1、长时间是到不了20V的,但很短时间(ms以下)是可以的。如你所说,虚线是三极管的功耗线。
2、不能输出到20V,此时(If为20mA)三极管已经饱和。

网友C:
不知道LZ的电路是怎么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ychang老师:
光耦作为传输开关量的使用时,就是让其工作在饱和状态吧。我使用的光耦ps8601的crt(15%~25%),相当于放大倍数小于1。
是否按照您的意思,if=5ma时,光耦长时间可以输出20v?
我更侧重于第一种理解,就是if跟副边三极管的pc无关。

这是光耦datasheet标注的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ychang老师:
光耦作为传输开关量的使用时,就是让其工作在饱和状态吧。我使用的光耦ps8601的crt(15%~25%)。
不理解你说的长时间工作到不了20v

如果把光耦参数配置到工作在饱和状态,if大小跟vo输出关系不是很大,我的理解。

楼主:
深感电子世界深度很是无限。同时对水平高深者敬佩更加

网友B:
9楼:
光耦传输开关量,不是工作在饱和状态,那样就什么也传输不成了。是工作在饱和与截止两个状态。
工作于饱和与截止两个状态,If必须满足使二次饱和与截止的条件,不是定值,If是在两个状态(两个电流值)之间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感谢maychang老师
1、还是您说的对,我理解的偏颇了,光耦确实工作在饱和跟截止状态(if=0ma时,截止;if>0工作在饱和状态)

2、饱和开通时:vo=vce=vcc-Rc*ic1,一般取ic1=vcc/Rc
  而用crt计算ic2=if*crt,maychang老师能否解释一下两个ic的区别?

网友B:
13楼:
你那个Ic2,是没有Rc时的电流。
6楼的曲线,实际上就是双极型管子的曲线,仅仅基极电流换成了If而已。对双极型三极管来说,集电极电流等于基极电流乘管子的电流放大倍数,这是没有集电极负载电阻时的电流关系。有集电极负载时,此关系未必总成立,管子未饱和时成立(但集电极电压变化了),管子进入饱和此关系不成立(否则就不能说进入饱和)。
光耦工作是一样的。实际上,我们不用恰可使二次三极管饱和的If值,而是取比此值更大一些的If值,以保证外部环境变化(例如温度变化)时仍可靠饱和。
所有开关电路(例如74LS/HC系列数字电路芯片,也包括分立元件电路),都是这样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maychang老师的热心回复!
我明白了。
其实此贴子的目的就是搞明白,我取if=10ma,理论ic=if*15%=1.5ma。而实际ic=vcc/Rc=1ma。为使光耦工作在深度饱和,我可以增大if至20ma或者增大RC的值
当初理解错误了6楼vo与io的关系表。觉得在上述情况下,增加if到20ma会使输出vo限制。

其实6楼的关系表中vo就可以看成光耦关断时的vcc(因为光耦饱和开通时vce接近0),关断时输出vcc跟if关系也不大。这么理解会简单些。

楼主:
maychang老师:
再请教个问题,也是关于光耦pc的,pc=vce*io,这是肯定的。而光耦饱和开通时vce=0.3v(硅管),datasheet中io的限定最大值是8ma,pc最大值是100ma,而光耦在此使用时的pc=vce*io=0.3*8=2.4mw肯定小于pc=100mw。我的意思是datasheet规定的pc似乎意义不大。

但是这么考虑我觉得肯定不对,我想请教是否光耦作为开关使用时,他的最大损耗pc不是发生在开通时候,而是在开通与关断的瞬间?只要vcc*ic<pc基本能保证光耦工作时不受损坏。不知这么理解对否。

对于光耦了解的越来越透彻,跟大家伙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再次感谢21ic及论坛中热心的高手们,向你们致敬!

楼主:
顶顶,maychang老师再来看看。

网友B:
16楼:
光耦三极管最大损耗发生在Vce=1/2*Vc瞬间。这个结论恰是你在另一帖讨论功率放大器最大输出功率的结论。
既然Vce=1/2*Vc,那么此瞬间三极管集电极电流Ic=(1/2Vc)/RL。
三极管饱和与截止,功耗都很小,功耗发生在开通和关断过程,这是开关电源工作管子损耗小(从而整机效率较高)的原因。正是因为功耗发生在开通和关断过程中,所以开关电源总是希望开通和关断过程时间尽量短。

楼主:
回复 网友B:

1、最大功耗发生在最大输出电压(截止时)上升或下降到最大值的一半时的瞬间功率?

2、其实此贴子的目的就是搞明白,我取if=10ma,理论ic=if*15%=1.5ma。而实际ic=vcc/Rc=1ma。为使光耦工作在深度饱和,我可以增大if至20ma或者增大RC的值
当初理解错误了6楼vo与io的关系表。觉得在上述情况下,增加if到20ma会使输出vo限制。

网友B:
19楼:
不知道你的光耦电流传输比的分散性有多大。光耦(其它高速电路也是一样)尽量不要工作于深饱和,深饱和会降低工作速度,因为从深饱和退出所需要的时间较长。
饱和深度,只需要深到保证同一型号的不同器件(光耦)焊到电路板上都能够饱和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ychang老师:
1、19楼的第一问,我理解的对否?

2、明白了您的意思,只要保证光耦最小crt进入饱和即可。确实进入深度饱和影响波形的上升下降时间。

网友D(2011-04-17):
我现在也遇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了,想问问楼主最后的怎样解决的呢?

网友E:
这是个好问题
不过,我想用摇表测,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F:
不用摇表测的输入输出击穿早就爆掉了,还等你测。我看你说的,应该是设计错误。远传线短路也不应该烧光耦。短路一天也不可能烧。

网友G:
多谢各位老师!

网友H(2011-11-19):
请教一下专家
这个3脚的51欧接地电阻是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