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分析这个脉冲计量电路

楼主(2010-06-19):
如下图所示,我不明白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在电感的下方有旋转的磁铁

网友A:
激励信号是个什么信号?三级管C极接VCC吗?

楼主:
激励信号就是一个脉冲,把引脚拉高接着就拉低,C极不接VCC,电路没有错

网友B:
那么“电感的下方有旋转的磁铁”是干什么用的?
脉冲计数,是对“激励信号”计数,还是对磁铁的动作计数?

楼主:
这是气体的传感器,当有气体通过时会推动齿轮转动,在连带的齿轮上有磁铁,就是在电感下方,给LC一个激励信号,让LC自己震荡,当转到有磁铁的地方L的能量会很快的消减,没有磁铁时,能量消减的慢,过程是这样的,具体原理 还请各位分析

网友B:
这个设计有点奇怪。
以LC回路阻尼振荡的衰减速度来判断齿轮位置,不能说不可行,但未免太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脉冲会连接到比较器再通过计数器来数脉冲的个数,以达到计量的目的,LC的阻尼振荡在有磁铁和无磁铁的时候 在一定时间内 脉冲 的个数不同,但与气体的流量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B:
7楼:
是啊!我也搞不清楚。
按“当有气体通过时会推动齿轮转动”的叙述看,气体流量应该与齿轮转速有关才对。

网友C:
T10的作用不明白,这里是不是当二极管用?望高手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天下午搬家了,一直忙到晚上。
这个电路是测量气体流量的传感器电路,我们总工也说不太清楚,很是诧异,但用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