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请教一个LM358做比较器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0-06-19):
输入A点为-0.25V左右。运放的反向输入端B点电压受反向输入端流出的电流影响而有不同,但基本也为负电压。
    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无法解释:有时候通电时B点电压会从0V逐渐向负方向增加,直到稳定在某个负电压值,时间有10多秒。
    可以确定不是CC24的影响,去掉它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A:
那个鬼应该是358的流出电流在变化了。
把358去掉还这样吗?或者把C26去掉看看。

楼主:
曾经也去掉C26,一样的情况。
按我的理解,反向端电压越接近0伏,其流出电流应该越小。
但是从运放外部电路来看,流出电流越小,B点电压应该越向22M和330K分压的-0.17V靠近。
如果把这个过程看作一个过渡过程,10多秒时间又太长了点。

网友B:
你的电路中RC常数本就很大,R62的存在也会导致RC常数增加,前级信号源的内阻和输出特性也会影响到进入稳态的时间。

楼主:
信号源内阻也是几百K级别的,这样时间常数应该主要是330K那边起作用吧?
加上信号源内阻,R算1M,RC=0.1s,应该不会这么长时间。
不过如果R按22M算,好像时间常数是秒级的了,我再想想有没有这方面的影响。
谢谢啊!

楼主:
B点建立平衡的过程对信号源影响不大,信号源能保持低于-0.2V
而且多数情况下是很快建立平衡的,只是偶尔会出现这种现象。
另外就算R=22M,时间常数2.2s,5伏压差下变化0.1V的时间应该也很短。

网友C:
没看明白你反向端加那个上拉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反向端上拉是为了输入为0的时候产生正电压,确保运放输出0。

网友D:
奇怪,单电源工作输入负亚可以比较出来吗?非常困惑!另外,不知运放输入阻抗多大,你的那几个电阻是否太大了,导致阻抗不匹配?

楼主:
-0.3V以上应该可以的吧?
电阻是比较大,主要是输入信号那里不能流入太大电流.
原来用393的,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这里借用一个空闲的358就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