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图1比图2好?

楼主:
如图,图1是产品原理图中的一部分,我有疑问为什么不能用图2?图1比图2好在哪里?
谢谢

网友A(2010-06-19):
貌似功能都不同了,图二貌似没取IC_PWCTR的反相……

待老师来指正……

网友B:
看不明白 帮忙顶

网友C:
我也觉得Q14是用来反相的

网友D:
如果5v损坏变成几十v,图一不会烧坏IC,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D:
而且图2要给IC灌入10ma的电流,单片机不允许的

网友E:
图1也不好。

网友F:
首先 图1图2 逻辑不同
其次,图1,由于有两级驱动,powerctr需要提供的电流要比图2小,因为毕竟是为ic提供电源,电流应该小不了。

网友G:
同意六楼!图2单片机要承受10ma的灌电流,虽不至于立马就挂,但却大大减少单片机使用寿命!

楼主:
恩 对 有道理

网友H:
图1对电平的适应性也好;5V和3.3V对图2来说就有问题了

网友I:
图1不见得就比图2好
没见过承受10ma的灌电流,但却大大减少单片机使用寿命!

网友J:
楼上所有人都没说对,
图2跟图1比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图2根本不能工作,
因为图2不能实现断电的功能。
由于IO管脚上钳位二极管的作用,R77上会持续流过电流,给IC供电,等效于没有断电。

楼主:
楼上所有人都没说对,
图2跟图1比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图2根本不能工作,
因为图2不能实现断电的功能。
由于IO管脚上钳位二极管的作用,R77上会持续流过电流,给IC供电,等效于没有断电。 ...
引用 网友J:

本来是没疑问了,被你这么一说感觉又有点道理,能否详细点?听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H:
楼上所有人都没说对,
图2跟图1比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图2根本不能工作,
因为图2不能实现断电的功能。
由于IO管脚上钳位二极管的作用,R77上会持续流过电流,给IC供电,等效于没有断电。 ...
引用 网友J:

不要误导;
抛开3.3V;5V的IO关断5V的PNP没一点问题,相同的电压、嵌位二极管就不起作用。

网友J:
不要误导;
抛开3.3V;5V的IO关断5V的PNP没一点问题,相同的电压、嵌位二极管就不起作用。
引用 网友H:

看来你还是没有明白,
这本身是一个悖论,
你的5VIO要输出高电平才能关断PNP管,
可是当你把PNP管关断以后,你就失去电源供应了,还能输出高电平吗?
所以接下来,PNP管又会导通,你又得到电源供应。
然后你又输出高电平?
如此往复,
基于电容的作用,你不能真正得把电源关断。

网友H:
如果IC_VCC用作IC_PWCTR的电源来源的话,确实存在上述问题;这就牵涉到IC_VCC的控制策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