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供电引脚旁路电容

楼主(2010-06-19):
(无正文)

网友A:
我一般是放一个数十uf和一个104,看经验和喜好了

网友B:
通常一个105或106即可

本人理解的其主要作用,保证,在电池更换时,芯片能够在 电源稳定后才开始工作。

网友C:
主要是抗干扰作用,通常是104瓷片电容即可

网友D:
通常是用10nF到0.1uF,不必太大,但一定要放在芯片旁边,距离尽量近,联线尽量短。
数十uF的电解电容,所有该供电电路中只需要一个,到各芯片的距离远些无妨。

网友E:
数字电路在开关瞬态会有明显的浪涌电流,表现在电源回路上就是高频成份丰富的干扰信号,消除这样的干扰必须用低ESL(串联等效电感)和低ESR(串联等效电阻)的电容,而通常的电解电容这两个值都不低,不能应对数字开关噪声,故而多采用0.1uF的瓷介电容做去耦。
知其然,亦要知其所以然,如此方能正确应对电路设计。

楼主:
呵呵,谢谢以上各位。我决定采取瓷片电容去做。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可否用贴片电容,因为有PCB版的限制。

网友F:
完全可以用贴片,而且效果更好。

楼主:
stockering你好,请问:如果用贴片电容的话,用什么材料的贴片电容比较好呢?还是用普通的贴片电阻容就行了?

网友E:
绝大多数0.1uF的贴片电容都是瓷介电容,去耦电容对精度和温度稳定度等都要求不高,任何材料的贴片瓷介电容均可用,其中Y5V材料的最便宜,X5R、X7R的精度、稳定性更好,但价格比Y5V的高。

楼主:
感谢来自10楼专业的建议,谢谢。

网友G:
一般都是0.1U的,这样很好滤除低频

网友H:
不对~不好意思~上面我说错了一般应该是接2.2K下拉也就是选择微计算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