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请问个USB的问题

楼主(2010-06-19):
判断HOST发送数据包是否完成,以接收到一个长度小于最大包长或者0长度的数据包作为依据可不可行?0长度ACK包会和普通数据包一样产生CTR中断吗? 谢谢咯~~

网友A:
usb协议定义以一个短包来标识数据传输的结束。但是并没有规定对于一个长度正好的数据包,是否一定需要一个0长度的包来标识传输结束。也就是说可以发一个0长度包,也可以不发。这取决于pc端的驱动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

一个0长度的数据包和普通数据包一样,也会产生CTR中断,只是数据的长度为0。

网友B:
对于控制传输来说,当接收到的数据包长度正好等于在setup阶段指定的长度,或者收到一个不够端点最大长度的数据包时,认为该控制传输的data阶段结束,进入到状态阶段。

在控制传输中,如果data阶段的数据包长度刚好等于端点最大长度的整数倍,无需发送一个0长度的数据包。

对于非控制传输,没有数据是否完成的概念,所有的数据都是以包来发送的,你可以自己定义包头来区别当前传输的状态。

网友C:
USB协议还没仔细研究过

楼主:
usb协议定义以一个短包来标识数据传输的结束。但是并没有规定对于一个长度正好的数据包,是否一定需要一个0长度的包来标识传输结束。也就是说可以发一个0长度包,也可以不发。这取决于pc端的驱动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
USB协议是这么说:
A bulk transfer is complete when the endpoint does one of the following:
• Has transferred exactly the amount of data expected
• Transfers a packet with a payload size less than wMaxPacketSize or transfers a zero-length packet
看起来ZLP确实不是强制的,那么只能在数据包里自定长度协议了.
也感谢圈圈的解答,前阵子看圈圈的书入的门~

网友B:
A bulk transfer is complete when the endpoint does one of the following:
• Has transferred exactly the amount of data expected
• Transfers a packet with a payload size less than wMaxPacketSize or transfers a zero-length packet

这把所有的情况都囊括了......所以只要传输了数据,就算一次事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