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极管驱动继电器的疑问

楼主:
老是感觉这个  3极管驱动继电器 不对劲    如果这样连接 (5v的IO)如果是高的话那三极管的集电极  反偏了 发射结就正偏了 3极管不就处在放大的区域了么  为0的时候发射结截止但是集电结还是  反偏的 (这是什么状态) (我知道3极管驱动继电器是在饱和和截止状态工作的但是怎么分析也不是呀) 所以很迷惑

网友A(2010-06-19):
5V/
三极管饱和导通

网友A:
三极管的三个区:截止,放大,饱和

饱和是指电流饱和。
三极管具有放大作用就量指当基极电流有小的变化时会使集电极电流产生大的变化,集电极电流是随着基极电流的增大而增大的,但是当集电极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再增加基极电流,集电极电流不再增加了,这种现象就叫做饱和。
饱和并不是击穿,三极管进入饱和区时,三极管上电压很低,一般三极管的饱和电压小于1V。
至于为什么要叫饱和得要从三极管的结构和放大原理开始了,请参阅有关资料。

楼主:
那三极管的基极电阻怎么选择呢   应该把IB控制在一个什么范围内呢  IC是不是受控于集电极电阻了   也就是说不受IB的控制了

网友B:
基极电阻是限制IB不要过大,IB过大会损坏前面的电路的。一般RES2设置使三极饱和导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