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选择

楼主(2010-06-19):
我要做一个电量采集控制器,需要用继电器控制用电器的通断,请问继电器应该如何选择呢?目前比较好的厂家是哪些,型号?

网友A:
rohm  3个基本参数 你的控制电压 被控制的电器电压和电流

网友B:
确实,你只是一个定性分析,没有给出你需要的定量参数,工作电压、电流、工作频率。什么都没有叫别人怎么给你资料

网友C:
小弟专业做继电器。说出你的要求,别人才能帮你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