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板,欢迎拍砖,恳请高手指正

楼主(2010-06-19):
图片在下方,刚才才知道怎么传

楼主:
怎么没法上传图呀:'(

楼主:
用的是AD画的,不会太用,就搞成这样了,有什么问题,希望给一些建议,第一次画,做的是LM339+LM358简单的4通道PWM占空比调制电路

楼主:
PCB成品板,-------------手机拍的不太清楚

网友A:
从板子上看,你可以把你的电阻对齐。

楼主:
6# cbstudy 我原本想对齐电阻的,不过为了使线距增大,损失了一些美观,还有就是为了使线长最短

网友B:
这种腐蚀板子一般是做反片的。防止误操作把线腐蚀断

楼主:
8# icecut 哦,做反片?它与正常的板子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吗,能详细说明一下嘛

网友C:
还可以,不过你这线怎么都是绿色的,DRC设置不对?

楼主:
11# batsong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本来花的时候是红色的,后来加载了netlist后,修改一下线径就成绿色的了,我想问一下,如何统一修改线径啊,我设置了不同网络net类别,如Power\data类,可以如何统一修改线径呀,在AD里不知道怎么设置啊

楼主:
准确的说,在画pcb板的时候,要保证上面的器件排列整齐,另外我看的出来你的布线用的是自动布线,布完线之后,你可以把不好的线在手工布线,争取做到最完美。

楼主:
回复 楼主:
汗,自动布线我还不会用,这是我纯手工布线的,直接纸上画电路图,然后画PCB的,我只是把输入输出弄的对应美观,其他为了增加线距损失一些美观了

网友D:
准确的说,在画pcb板的时候,要保证上面的器件排列整齐,另外我看的出来你的布线用的是自动布线,布完线之后,你可以把不好的线在手工布线,争取做到最完美。 ...
引用 楼主:

商业上不会用PROTEL的自动布线的,只有学生才会使用自动布线。

楼主:
商业上不会用PROTEL的自动布线的,只有学生才会使用自动布线。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如果是大型设计的话,纯手工布线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呀,我觉得大型的设计可以合理的采用自动+手工布线,小型的直接手工布线,呵呵,我初学者,说实话软件还不会用,弄这个,只是了解一下软件的操作过程,同时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指出设计的不足,以免一个人的视野太狭隘了

网友E:
布局 , 美观

网友E:
看了有点乱

网友F:
很不错了,第一次能做成这样。

网友G:
跟我一样,布局可以再搞的美观一些

楼主:
20# danpianjizui 恩,第一次做板,经验不足,需要向你们学习呀,多多指教

网友H:
可以再好点儿的

网友I:
布线上有点不成熟.....美观性不怎么好!加油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