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输出的电源

楼主(2010-06-19):
(无正文)

网友A:
这大概要问问原设计者,为什么不多装一些端子。
如果是现成的模块要切换输出,可以考虑用功率MOS管作开关用,也可以考虑继电器。不过无论是什么方法,都是利用现成电源而不是为产品设计,成本上很不合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过好像听说用继电器很容易出现火花,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A:
继电器在切换直流并且带感性负载时最容易产生电弧。不过你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大概不会很高,比较容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