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程序 bcd码转换

楼主(2010-06-19):
show_value(uchar ad_data)
{
    uchar  k;

    dis[2]=ad_data/51;   //AD值转换为3为BCD码,最大为5.00V。
    dis[3]=ad_data%51;   //余数暂存
    dis[3]=dis[3]*10;    //计算小数第一位
    dis[1]=dis[3]/51;这个地方为啥还除以51啊
    dis[3]=dis[3]%51;
    dis[3]=dis[3]*10;    //计算小数第二位
    dis[0]=dis[3]/51;     还有这个地方为啥也除以51啊????????
ad_data 为采集的十六进制数   dis[]为显示各位的bcd码

网友A:
ad_data 是0-255,所以都除51

网友B:
楼主用的是8bit的AD转换吧?
实际是ad_data/255*5。因为是5V的满量程。

dis[]数组,应该是16位的定义吧?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