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75,3876,3877,3878,3879,3895哪一款用量的最多?

楼主(2010-06-19):
最近准备开发大功率电源(6-30KW/5-24V),看了一些移相全桥控制芯片的资料,UC3875,3876,3877,3878,3879,3895不知哪一款用的最多?我还拿不定主意选哪一款控制芯片,请大家给个建议,多谢.

网友A:
真不好说.大家用的不是一样,没有人做统计.要是那个经销商准说自己卖的那个用的多,可惜你又是问的一种品牌.

网友B:
我所知道的深圳这块开发大功率电源的,看了一般移相控制芯片早期是UC3875/现在用UC3895用的最多!

网友C:
买了两种移相控制芯片3877,3879,测试后再定用哪一款.3895椐了解不成熟,不知信息是否有误?

网友D:
ucc3895不成熟?可有依据事实?
我已用了近上千片(均是3k以上的电源),未见有不良现象,最起码要比3875强.

网友E:
哪些方面比3875强?

网友F:
我用的是3879,不是太好买(新片子),不知道3895比3879好在那里?

网友G:
UCC3895有ADS自适应调整;四路输出互锁环比75**系列更稳定,不易出现扰乱现象,用起来感觉很好.

网友H:
关于ADS自适应调整功能前辈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四路输出互锁环什么意思,不明白,谢谢指教

网友I:
从性能上说应该3895比较好

网友J:
3875非常多.3895逐渐多.
其他较少.
若功率较大,因为一定要增加驱动电路,所以3895推动能力小的问题就可以忽略了.若功率在3K一下,因为3875的驱动能力尚可,所以会比3895节省一些.

网友K:
请问一下ls,3895与3875的主要区别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