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C3895的相移问题,麻烦大家帮忙一下(附图)

楼主(2010-06-19):
请问各位先进,小弟在作ZVS电路时有一点小问题,想请问大家UCC3895为ZVS的专用IC,但我量其4组输出信号之间却没有相移的现象(OUTC,OUTD未和OUTA,OUTB有重叠),调Pin9 和Pin10的阻抗值都没反应,请问是我的控制电路有错吗?麻烦大家花点时间帮小弟看看,多谢大家1126689378.ddb

网友A:
我最近也在搞ucc3895,电路跟你差不多,但是调出来怪怪的,
调PIN9,10却变成duty cycle在变,pin11接地也没有最大相移量,
相移完全没反应,搞了好久都搞不出来,麻烦板上的各位
指导我一下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B:
我看你还是找份3895IC的资料先看看吧

网友A:
感谢前辈的回应,小弟是按照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ucc3895.pdf按图施工的,
只是目前单独测试3895,其它的电路都还没加上,
请问各位前辈我这样测试有哪里有遗漏的,麻烦指导一下,感谢!
(小弟目前Q1,A,B,C,D没接,在pin12外加一2.1v的电压,直接量pin13.14.16.17信号)

网友C:
要移相应调整的是PIN2端电压,从而调整占空比

网友A:
感谢大家的响应,应该是可以位移了,但是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要调整pin20的电压,才能和ramp波型比较,接着才会位移,不过小弟发现,我的ramp电压才0.5V左右,可以调整的范围很小,请问要怎么提升它的电压?大家的值都是多少?麻烦大家了

网友D:
那就可能是你的电阻和电容的振荡设的有问题

网友E:
对pin20虽然可以外加调整电压,用来可LAMP比较形成相移,但比较器的高增益无法在开环的情况下形成稳态.你能形成稳定的脉宽调制吗?

网友F:
认同ls的说法~我也是遇到这问题~在闭回路时无法稳态

网友A:
虽然不太懂你的意思,不过相移可以稳定的调整,我现在有加上反馈去测试了,不过虽然可以移动,但是还是觉得怪怪的,因为完全不知道pin9.10.11.12对相移到底有啥作用,测试的结果好像只有duty cycle会变,蛮伤脑筋的,想不要让他相移这么多,不知道要调哪里,还有没有人用过这颗芯片,来讨论一下吧!感谢

网友G:
我的问题是这种相移PWM在多少个周期(也就是多少种状态)后才能恢复到刚启动的相位?

网友H:
我现在也在用这种芯片,对芯片的内部还不是很清楚,谁可以给我看看UCC3892的中文资料吗?不过我已经做成输出可调的啦!电路图就是英文资料上的那样,就调节20脚啦!我的邮箱是zzulfn@126.com

网友I:
3895实际上非常好用,建议仔细阅读资料,搞清每个管脚的定义,同时利用内部方框图推导PWM的工作方式及控制方式,这样回过头来再看你的外围电路参数,就清楚你整个电路的工作状态了

网友J:
说说看看啊,我最近正在做UCC3895移相电源,

网友K:
能问一下,20号引脚连的光耦是线性光耦吗?如果不是线性光耦怎么座位PWM的参考移位信号?(我的意思是应该是模拟量吧)

网友L:
请问附图中的光耦是线性光耦吗?如果不是怎么进行PWM移相?
请各位高手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L:
为什么附图挂不上去啊

网友M:
请问有没有人把3895放在电源次级的??

网友N:
好象放在次级的比较多!

网友O:
先要整明白移相角和输出肪冲的占空比
PIN9,10脚是控制两个桥臂,上下管输出肪冲的占空比(电阻越大,占空比越小,即死区越大)
PIN11,12脚是为了动态死区调整,一般要配合反馈信号才能构成通路,不用这功能你也可直接把这两脚接地(这时死区最大),
UC3895是实现ZVS,ZCS比较理想的PWM控制芯片,各参数的配合要根据你负载特性的选配,但首先要了解芯片的各个功能才好,更重要的要了解ZVS,ZCS的本质,只有这样用啥都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