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史上最简单的充电电路

楼主:
拜求一个 史上最简单的充电电路

   电池 :锂电池
   容量: 80mah
   充电饱和的电压值: 3.8V
   电池电压:3.6v
   充电电压  5V

   额外要求:利用 MCU 的I/O 可以识别到是否充电饱和。

求教.... ...!

网友A(2010-06-19):
没有最简单,只有最经典

楼主:
经典&简单(电阻等搭出来滴)
方便的兄弟,出图供我们欣赏。不慎感激。

楼主:
抛砖引玉,先发个图上来

说明如下:

    如图所示的MCU I/O 接点,可以侦测到是否有外界的充电电源。现在想请教大家,如何修改此图,能够 粗略的侦算出充电是否饱和?

网友B:
呵呵,看了想笑一下,不回都不行,最简单的电路应是没有电路!

  用IO来识别充饱电有很多方法,如想简单,就两电阻分压,至于准不准嘛,   :lol 当然是不准啦!要是准那个个这个样搞我们吃什么呀!

网友C:
最简单的充电器,阻容降压,NPN三管极和稳压二极管,问题是这东西你敢用不,卖出去你良心过得去不,充电的东西不要去说简单,安全的充电器都有限压,限流,反馈,手机和笔记本电池等还有温度监控,太简单的东西自己玩就算了,出产品还是要谨慎

网友D:
限流加限压也可以

网友C:
还真有人象我说的那样出过产品啊,我只见过便宜的LED灯上这么干的,人家号称高科技,不过LED串起来用,有故障倒不太容易炸飞,充电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