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C XF什么意思?

楼主(2010-06-19):
ETC, tc, se
asm("SETC XF");
XF是什么

网友A:
XF是引脚XF的状态位,SETC XF就是置位XF管脚状态为1, CLRC XF是置XF管脚状态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芯片的管脚看了一遍,没有找到叫XF这么个名字的管脚啊
他到底是个什么管脚,干什么的?

网友A:
你用的哪款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TMS320LF2407

网友A:
2407中XF和BOOT_EN是复用的,第121 pin.

DSP可以控制XF的输出状态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怎么用看具体应用吧。比如通过XF的电平由高到低触发外设的运行状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