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与TL494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19):
如果所设计开关电源开关频率小于150KHZ,TL494从成本上来说较有优势!494更好用!

网友B:
如果振荡频率50hz,用494能行吗?设计时494最低频率采用多少hz为好?

网友C:
TL494最低振荡频率1KHz

网友D:
TL494可以做到20HZ以上,我用它做POWER INVERTER的前后级的PWM脉宽调志IC,AC输出频率为50HZ

网友E:
TL494按规格来说是只能用到1KHZ的下限,和TL594及KA7500B,KA7500C差不多.不同只是在内部的门限比较.
请问你用TL494做次时,有没有遇到输出波形抖动的问题?

网友F:
你讲的很对,我遇过这种情况,但不知为何门限比较,会有此结果

网友G:
我想應該是振蕩器的上下電平

网友H:
从成来上来讲,TL494要便宜多啦,SG3525价格较高,要3块左右,然而494只要1块左右,这种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建议大家还是用494要好些,如果贵司产品是出品的,对产品质量要求很高,建议还是用3525,稳定性方面还是要好很多的,质量是企业生存的的保证

网友I:
我也经常遇到输出波形抖动,很难搞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频率抖的话就不会在这里说了啊!很稳啊

网友J:
我也用TL494做了一个逆变器,怎么不行

网友D:
用494或7500做后级除了频稍微有点差别外,其它功能是一样的!并不是给你图纸你就能做到频率很稳!这和布局有点关系,还有在输入低压时也会抖,是不是这样?你的138帖是工频变压器的吧?我用的是高频的!

网友K:
你的参数是什么样的,能到50Hz我现在就是想做这个频率的,但做不好
到200Hz以下就不稳定了

网友L:
SG3525最低振荡频率100Hz

网友M:
不是吧,可是很多逆变器都是用494和3525哦(50/60Hz)

网友L:
我的数据是技术资料给的,我也见过用494做100Hz振荡的,我还见过有的行,有的不起振,这时你就不要怪人家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N:
太多逆变器,直流高频升压用KA7500,工频换流还是KA7500

网友O:
tl494的作的50hz方波逆变器波形抖动严重,没有办法,让C1,C2驱动的输出的占空比在2% or 48%之间变化.

网友P:
TL494的占空比最大到45%吧,能到48%吗

网友Q:
那是你没有设计好呀!

网友R:
TL494技术资料

网友S:
它是英文资料,有中文的吗?

网友A:
用494做(50/60Hz)是没问题,但是对PCB设计有一定的要求.
494和KA7500系列的内部结构一样的

我们用KA7500做的.在设计过程中发现PCB设计对输出波形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你有遇到用494输出波形抖动的问题吗?

网友B:
支持!我用494做50HZ逆变很好用,外围很少的元件就实现了过流保护,关键在于PCB设计.地线回路.

楼主:
我做的是150W方波输出的逆变电路.开始做的时候也发现了输出波形不稳定的情况,但是后来发现该问题是因为我的KA7500在变压器下面,产生的干扰.即使把KA7500抬高远离变压器,输出仍然很抖,但是KA7500的板子与变压器稍稍成了一个角度,而不是与变压器磁心垂直放置,则波形很稳定了.那时认为是变压器的漏感垂直切割了驱动线路.
    但是我现在在做80W的逆变电源使,控制板已经远离了变压器,但是输出波形又发生了抖动.
    大家能不能探讨产生输出波形抖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本电路采用经典的固定占空比输出(推挽拓补),输出220V由稳压管反馈控制输出驱动心片KA7500的死区时间.

网友C:
我们现在生产的75W也同样有你说的波型抖动.我们也是使用494与7500.
我们原理图是绝对没问题,布板,我们布了三次,还是不行.十分急啊,还请多位大吓能帮助小弟啊.QQ:87797575

网友D:
TL494和7500B做后级低频输出完全可以,但是布板是关键,做后级工频输出时几个地线的走法很重要,另外,后级芯片供电12V走法也很重要.
本人目前做过从70W到700W多款双494电路逆变器,干扰完全可以解决.
想讨论的话加我QQ:20924611

网友E:
这位兄台很专业哟!

网友F:
我用两个494做了个100W电源,不知道什么原因输出频率会自动上升,从45HZ~68HZ但使用一切正常,请问有经验的老师是怎么回事,是干扰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G:
请教大侠个问题ATX电源有没有输出时序?先出3.3,然后再输出其他的???我用的494设计的一款ATX电源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谢谢回复!!!

网友H:
我见过前端低频 后端高频

网友I:
我用494搭了个电路,5脚接100UF 6脚接10K,输出接两只发光二级管.两只管子交替闪烁,间隔1秒.5脚接320UF,两秒间隔交替闪烁.

网友T:
要求不高地方用494这是肯定的,如果用的地方要求高,就用3525吧

网友J:
你最好給大振蕩電容串一顆電阻﹒

网友K:
你不要乱讲,SG3525的频可下潜到50HZ的

网友L:
传个3525的汉化资料怎么样?

网友M:
sg3525做50Hz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O:
SG3525振荡器最低频率100Hz,驱动输出频率是振荡器频率的一半,即50Hz
TL494振荡器最低频率1000Hz,驱动输出频率也是振荡器频率的一半,即500Hz
这是技术指标,超过技术指标使用不是一定不行,不行的时候不要怪IC不好,要怪设计者无知,这样的事并不少见.

网友P:
那请问做逆变用那种IC它的指标较接近,能给份原理图和IC资料吗?邮fa520xiu@163.com

网友R:
贴片的SG3525多少钱

网友S:
我要直插的,你在哪里?多少钱一只?能否快递几只过做测试?

楼主:
你做的波形没有抖动啊!你是怎么设计的,给份我吧!谢了!fa520xiu@163.com

网友A:
是可以做到(50|60Hz)的,我也做过这个的逆交器,但有时波形抖动,那位有高招能解决?SG3524也是一样

网友B:
同感,有时很稳,有时跳.急盼解决办法.

网友C:
我可做到几Hz哦.只是我没有示波器看波形,我接负载看灯.可以做到很低的..............

网友D:
振荡频率50hz,用494不行!

网友E:
我觉得494作低频的不行,有一次试验我用494,把它的频率设在100hz,用示波器和占空比表测量,发现,波形不好,时有时无,且杂乱,占空比波动很大,不稳定,所以低频逆变器的没敢采用494,现在用的分离元件,想改用ic,不知用那一款ic较合适,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U:
我想用TL494做逆变控制,这样看来我就不能用了?只能用3525?

网友V:
TL494和KA7500都可以的,成本低效果还可以的,有问题我可以帮你的

网友W:
有的**介绍输出用半桥或全桥逆变,不知能不能给几个电路!

网友X:
你专业做逆变器的吧?还有YC9701用过吗

网友U:
我用过,和494差不多.

网友V:
连引出脚都一样,注意一点RC回路就行了.

网友W:
其实哪来的什么YC9701,它不过是REMARK的7500,根本没有YC这个公司,YC是REMARK者的名字,元成!!!

网友X:
哦,我明白了

网友U:
现在使用TL494与7500,做75W迷你型的车载逆变器,产品总是出现波型料动.原理图是没问题,布板我布了三次,还是不行,请问,在布板要注意那些事宜?

网友V:
KA7500B用于前后级是可以的,TL494应该可以的,好象前级用SG3525后级KA7500B,后级输出频率不稳定,不知道有谁遇到没有?

网友W:
SG3524,用它驱动3DD15D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X:
电路用494输出是50HZ的?输出抖动严重.不可能作到频率这么低

网友Y:
哪位能给个高频逆变器的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