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是什么呢?

楼主(2010-06-19):
这块觉得搞得很不明白,UART是什么呢?串口通信什么时候开始发送数据,什么时候收到数据呢?感觉这个过程没搞明白

楼主:
UART是不是像寄存器那样可以直接赋值什么的?
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在头文件里定义了?

网友A:
就是SCI吧,只要对写寄存器写入需要发出的数据,发送由硬件完成。接收有中断,也可以查询,直接访问读寄存器就行了。使用前初始化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那还得补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刚开始接触DSP懂的还不多

网友B:
Kim Joon是组合东方神起组合中的金俊秀的英文名body art指的是人体艺术。整个应该是金俊秀的人体艺术

网友C:
3L是个好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