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寻找数码管驱动芯片

楼主(2010-06-19):
要求:
        驱动6X8数码管,带按键扫描!DIP封装!
        芯片抗干扰要好!不含税价格希望在0.7元以内!(用量 10万/月)

网友A:
贴片可以吗?

网友B:
dip封装做不到的,封装费都要多少了?

网友C(2011-01-07):
“ 驱动6X8数码管,带按键扫描!DIP封装!
        芯片抗干扰要好!不含税价格希望在0.7元以内!(用量 10万/月)”
  这要求我这里只能做到8段X4位!不知是否对大侠有帮助??

网友D:
0.7,那是不可能的,想都不要想,用最便宜的OTP 裸片开发IO口至少16个吧,这个价真的很难

网友E(2013-01-28):
可能性不大,我知道的几个这一类的芯片都比较贵

网友F:
找MCU希望不大,但找ASIC还是可行的

网友G:
大侠你的价格表的太低了,我看不行

网友H:
我都没有弄明白 "驱动6X8数码管"
是指 6 个8段数码管, 还是 6X8 阵列, 48个数码管.
我用 2 个 HC595 驱动8 个数码管, 好象价格能够在这个要求以内

网友I:
另说一个月100K的量,就是1KK也得考虑考虑

网友J:
TMS1620  含税 0.8

网友K:
唉,价格为王的时代……:L

网友L:
HD芯片有个,型号大概要:7 9啥吧!

网友M:
DIP封装难找SOP的也难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