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变压器比传统的线圈变压器寿命如何?

楼主(2010-06-19):
电子变压器比传统的线圈变压器寿命如何?

网友A:
在同等比较条件下,不如传统变压器。

网友B:
楼主说的电子变压器,可能是指给溴钨灯供电的设备,其输出为数十kHz近似方波,电压十几V。
如果是这种东西,尤其是国内小厂产品,寿命很短。即使是Philip产品,寿命也不如工频变压器。

网友C:
工频变压器的寿命,由绝缘等级及变压器运行温度决定,以民用B级绝缘为例,在130度能保证连续运行20年,基于绝缘材料的6度法则(这与半导体及电容的10度不同),严格按规范制造的变压器运行温度在100度,寿命高达640年,因此工频变压器有半永久器件的美誉.

电子变压器的寿命由电解电容这块短板决定,由于运行温度较高,连续运行时间不会超过一年.

网友B:
是100Hz包络。这种东西,输入整流不滤波的。

楼主:
各位推荐下传统变压器品牌和联系方式,谢谢

楼主:
是不是现在很多开关电源用的是电子变压器?

网友B:
10楼:
这里说的电子变压器,应该属于开关电源的一种,而且是很简单很粗糙的一种。

楼主:
也就是用电子变压器也可以做出长寿命的电源吗?比如15年?

网友B:
12楼:
先要明确所说的“电子变压器”是什么。
否则这句“用电子变压器也可以做出长寿命的电源”就难于理解。

楼主:
电子变压器就是用大磁环等做的降压设备

楼主:
电子变压器只做调压用,后面再加整流滤波及稳压电路。

网友B:
14楼:
你说的电子变压器和我在3楼说的电子变压器不是同一种东西。
你说的电子变压器,是指采用铁氧体等高频磁性材料做成的变压器。这种变压器寿命同样取决于绝缘材料的寿命,铁芯和铜线一般不会损坏。
“后面再加整流滤波及稳压电路”,前面还要有开关电路,控制电路,可能还有整流滤波电路,甚至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等等。这些电路比你所说的电子变压器容易损坏,换言之寿命短。整个电源的寿命取决于寿命最短的那部分。

楼主:
3Q  maychang等仁兄~

网友D:
我的ik20,力爽红线2线,电容盒子,优化后的点火线圈,2年2.5万公里,没出过问题。

楼主:
我的ik20,力爽红线2线,电容盒子,优化后的点火线圈,2年2.5万公里,没出过问题。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做的?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