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12V,负载电流100MA下,最大纹波不大于35MV

楼主(2010-06-20):
输出12V,100MA下,最大纹波不大于35MV的LDO,有哪些型号?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A:
楼主问的,不是LDO吧?这好像是开关芯片的要求。
还是把具体要求说清楚比较容易解决,包括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电流,等等。

楼主:
输入电压只要在13V-24V都行,输出电压我说了是12V,输出负载电流100MA以上都行。最大纹波不大于35MV的LDO,不计成本,关键是纹波越低越好。

网友A:
7812不是LDO,但基本上满足你的要求,仅最低输入电压稍高一点,资料上要求最小14.5V。但实际上输出电流100mA时输入14V即可。
至于纹波,这类芯片纹波抑制至少60db,输入电压即使有10V纹波,输出也只有10mV纹波了。对一般使用,几乎不必考虑纹波要求,肯定可以满足。

楼主:
不对吧,输入电压即使有10V纹波,输出也只有10mV纹波了。我买的朝阳电源,负载电流100MA以下,测纹波50MV,我想让它变为30MV以下?用7812一点用都不起。不知用LDO,能抑制一些?

网友A:
“我买的朝阳电源”
那就不是LDO了,应该是开关电源(模块)。

“用7812一点用都不起”
这句有些费解,可能你的意思是朝阳电源输出接7812输入,7812输出仍有纹波,未见减小。不知是否这个意思。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字,:L。以后绝对不会。是这个意思。我想用LDO减少一下纹波。用的是朝阳的开关电源。谢谢大侠。感激感激!

网友A:
我更糊涂了。
是想在开关电源输出端加一片LDO,LDO供电给各芯片,让各芯片得到低纹波供电么?

楼主:
是啊,我傻了。这不行吗?

楼主:
只有高质量的电容(电感)可以减小纹波吗?

楼主:
如果我需要纹波在10MV以下,怎样做呢?还望maychang大侠指一下。不懂之处,让大侠见笑了。

网友A:
线性稳压芯片如7812和各种LDO,降低纹波靠的是强负反馈。但这类芯片内部的放大器带宽有限,在几十kHz频率上内部放大器增益已经降低很多(参考LM358等普通运放的频率特性),强负反馈已经不能成立。
所以这类稳压芯片对工频整流后的纹波抑制得很好(前面说过,达60db以上),但对开关电源输出的纹波抑制却相当差(因其频率比较高)。LDO比普通线性稳压芯片(7805之类)更差。用运放构成有源滤波器,也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要抑制开关电源输出的纹波,最好是加一级LC滤波,比用LDO要好得多。LC之积决定的谐振频率应该远小于开关电源的纹波频率,而且尽量L小一些C大一些,这样直流压降比较小。

楼主:
对于几百K的开关电源,LDO应该还是可以的。http://wenku.baidu.com/view/6a4aebc75fbfc77da269b1a1.html
就是不知:输入电压只要在13V以上,输出电压是12V,输出负载电流200MA以上都行,最大纹波不大于35MV的LDO,不计成本,关键是纹波越低越好。

网友B:
用电池供电

网友C:
奢侈一点,用LTM4602

网友C:
:(写错,是LTM4612

楼主:
DC/DC 电源,纹波较大。

网友C:
完全可以满足LZ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