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TKS 3.3.1 的试用体会

楼主(2010-06-20):
虽然刚打开来的工程没有能马上找到 .h 里的定义, 但编译过后, 试了很多定义,没有发现应该而没有能找到的定义.
    不过也工程也费了周折, 编译选项里的那个 -I"C:\PROG\KEIL\ARM\INC\ST\STM32F10x" 怎么也去不掉, 不得已, 将这个目录路径改了名才得以编译通过. 现在, 都用 st 新版库了, 编译器默认的库, 应该能去掉才是.

    "转到实现" 的快捷键 Alt-G 非常方便. 现在的工程文件量大了, 定义文件更是庞大, 这个快捷键非常好, 则是自定的函数, 在点击 "转到实现"  时, 只能到它的定义, (而不是实现), 是否可以增加 "转到定义" 的快捷功能?

    另外, 本人很想感受一下调试方面的强大功能, 但却没有支持的调试器. :-(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反馈!

编译选项的问题在下个版本我们会作一些调整,到时就不会影响您使用新的ST库了。
转到实现和转到定义的功能我们以后会完善,目前您可以用右上角代码导航Go进行选择。
您说的没有支持的调试器是指仿真器吗?TKStudio是支持软件仿真的,您可以体验一下,另外仿真器的话您可以考虑购买我们的AK100.

网友B:
仿真器支持方面不应该搞霸王条款吧?试想,如果别的IDE也禁止使用你的AK100呢?

网友A:
我们没有禁止使用任何仿真器,凡是符合RDI、JDI、AGDI接口协议的仿真器TKStudio都是支持的。比如ULink、JLink、Jtag我们都支持。

楼主:
好消息, 马上实验. 上 JLINK(V8) 拿现成的工程,uv3正常调试完了的.
设置好 JLINK AGDI 接口硬件调试. 点击调试.

马上出现 "大红叉" 的一个窗口:
TKStudio.exe - 应用程序错误
"0x037ce376" 指令引用的 "0x00000280" 内存。该内存不能为 "read"。
要终止程序, 请单击 "确定"。
要调试程序, 请单击 "取消"。

下面是 确定 和 取消 两个按钮!

楼主:
改用 RDI, 出来好多错误提示, 都是说寄存器不能写.
然后, 出现jlink 的设置.
我一看, 它使用的是 Core ARM7 , 而我的芯片是 stm32, 也没有地方改成 cm3 核

楼主:
不知道, 官方有没有正式的测试验证介绍

网友A:
JLINK的RDI接口DLL当前版本只支持调试ARM7/ARM9,CM3的话必须用基于AGDI接口的JL2CM3.dll,目前CM3支持JLINK的AGDI接口调试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非常感谢您的反馈,我们会尽快解决。

网友C:
同感,还有在代码定义窗口,第一显示不是.c文件都是.h的文件,这个如果有的设置看函数就更方便了

网友D:
TKStudio是一个商业化的集成开发环境,因此不支持第三方的仿真器是十分正常的,这算什么霸王条款!之所以我们的仿真器能够支持第三方的IDE,那是我们自己掏钱购买第三方协议挂接上去的,比如,支持TI、IAR......我们都是花了钱的。

网友A:
代码定义窗口会显示所有包括该函数的位置,您可以通过下拉框选择。
该功能我们也会在以后继续增强。

网友E:
支持周公的国产IDE,不过有个疑问,TKStudio使用了同是商业化的KEL和IAR的编译器,连接器,调试器,不知道终端用户使用会不会涉及到版权问题?

网友A:
TKStudio对Keil、IAR和ADS的编译器是进行了支持,使用时是需要安装相应的编译器的,并没有将其包括到TKStudio中来,所以终端用户会不会涉及到版权问题,取决于您安装的编译器是否为正版。
至于TKStudio调试器是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产品,这个不会涉及版权问题。

楼主:
另外有个期望, 除了
代码定义
代码实现
能否再有个
代码调用, 目的是能够自动找出来, 有哪些地方调用了这个(函数),
我感觉这个功能很实用, 自动在所有工程文件中查一遍, 看来复杂, 实现起来应该并不很麻烦的
界面可以参考 KEIL 查到多个类似定义时出来的窗口.

网友A:
这个建议很好,我们会先记录下来,非常感谢您的反馈!

楼主(2010-07-23):
我的大工程, 总是编译不通过(Keil MDK 是能够编译的)
报告的错误是什么定义没有, 看样子是嵌套包含的头文件里的定义.
我可以调整工程中的文件位置. (把文件拖到组名上, 当然这样的方法也不是很顺畅, 因为结果怎样, 完全不由用户确定. 希望能够象 Keil 那样可以随意变化文件编译顺序)
经过上面的 n 次调整, 忽然发现能够编译了(或者编译出错的文件数量减少了).
看来这里的头文件嵌套还是有缺陷哪!

网友A:
感谢您的反馈,我们会进一步测试并改进。

网友F:
与lz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