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20):
为什么正弦信号到1点的时候就没了呢··麻烦分析下!谢谢

网友A:
直流电源对交流是短路的。

网友B: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理想的交流电压源对直流是短路的。
楼主不妨量量2点的直流电压,那个1V的直流电压也没了。

楼主:
那请问在现实中··会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一样,几乎可以认为是短路,不过高频设计的时候对电源要另外加瓷片电容来保证交流旁路。

网友C:
这是当然的,你可以跟那个电压源串个电阻就有了

网友D:
直流电源对交流是短路的
理想的交流电压源对直流也是短路的

网友E:
要想两个叠加的话,直流源到1点之间也加个电阻

网友F:
不论V2是直流还是交流,都会产生上面说的“短路”。
举个例子,如果V2是500Hz交流,同样不会有任何V1的信号叠加到“1”点。

网友G:
直流电源对交流是短路的

按此图,即使V1是直流,照样“被短路”

网友G:
直流电路

作为电压源,其两端电压总是由其自身特性所决定。
对于电流源,其两端电压则由外部电阻决定。

网友H(2011-04-22):
3# maychang 前辈         6L说可在电压源串个电阻   这和三极管共射极组态时的基极直流偏置同样一个道理吧   可使输入信号与直流偏置叠加  但我总觉得对加这个电阻的作用说不清   加与不加到底区别在哪里呢?    电池不也有内阻吗? 前辈可否说下详细原因   另外直流电源对交流信号是短路的   这是因为电源里面有很多电容的作用  为交流提供了旁路   那交流电源对直流信号短路的理由是什么呢? 不知道前辈可以帮小弟解惑下……

网友I(2011-06-18):
电源对交流来说相当于短路啊

网友J:
把电源画成电容不就一目了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