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振荡电路求解

楼主(2010-06-20):
如图所示,请问图中out输出频率是多少,公式是什么。上网查了发觉和实际相差甚远

网友A:
这种RC振荡电路,计算值与实测值往往差很多。使用时显然应该以实验结果为准。要求频率稳定时不能使用这种振荡电路。
顺便说一句:1脚应该串入一个电阻。

网友B:
用4069做的频率不能太低,输出波形很丑,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