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A如何扩展超过64K的外部RAM?

楼主(2010-06-20):
比如接512*8的RAM,

我觉得下述二法可行:
1,C51的BANK SWITCH法,用通用IO线扩展高位地址,A15分块,每块32K,共16块
问题是,用哪个端口的IO线扩展合适(PA的行吗),配置程序.A51怎么改?

2,GPIF法
这个应该可以,但资料不是很完整。

因为没有实践,心虚,希望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要扩那么大的RAM干什么?

网友B:
可以的,通过GPIF接上数据,地址线和控制线。
LZ可以看看这个例子CY7C68013A通过GPIF接外部SRAM的应用。
http://www.cypress.com/?rID=39392

网友C:
下面这个贴子很多CY7C68013A的资料、代码等,可以看看
【USB资料大集合】偶搜集的 大量驱动源码 CY7C68013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1941

网友D:
楼上的资料很不好!!!

楼主:
回2楼: 我要做个数据播放器,即,把大量的数据(512K 8位)保存到RAM,然后用定时器播放出来(DAC...),因为实时性要求高,定时间隔<5uS,所以要把数据缓存到RAM。原理上近似一个MP3播放器吧。

回3楼:我看过这篇**,但是没法测试。决定先用方法1试试。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