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521的频率怎么计算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20):
TLP521 是非线性的光隔离器件,设计时通常考虑脉冲频率。因此提供上下沿的延时更为实用,其手册上的数据就是如此。具体查手册。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DELL的笔记本,CPU是1600MHz的。可是软件检测显示实时频率只有598MHz。怎么才能提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