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值处理问题,8位 0-255 十六进制 转换到0-100

楼主(2010-06-20):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转成0~99吧?

直接乘以100,然后取高字节即可。
要0~100的话就先加一再计算

网友A:
要0~100的话要乘以100,然后带进位加上50,取高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是ad值是255转换成100,如何计算,我有点不理解啊,朋友

网友A:
255*100=25500=0x639c,丢弃低字节就是99
这只是单字节乘法而已,一般CPU都支持的

网友B:
5楼:
0-255转换成0-100,要线性的转换,乘个系数就行了。
这个系数显然是100/255=0.39215686……。
为避免使用浮点数,可以先乘一个定点数,再去掉低字节。去掉低字节就是除以256。

楼主:
6# xwj 这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为什么乘以100取低字节呢,我试了,这样可以,我想搞明白为什么这样可以,程序中我是乘以一百后,与0xff00与,然后右移八位,这样可以吗?

网友A:
看7楼,
不过我的系数是100/256,能明白吗?

楼主:
9# xwj   如果偶是0-1024到0-100显示,又是如何考虑的u麻烦请教下,得出的乘机,如何有好的办法得到高八位,用什么算法比较好

网友C:
*100/255

网友D:
9# xwj   如果偶是0-1024到0-100显示,又是如何考虑的u麻烦请教下,得出的乘机,如何有好的办法得到高八位,用什么算法比较好
引用 楼主:

*100/1024 ,  即乘以100, 丢弃低字节(相当于除256), , 再将数据右移2位(除4), 即可.

网友:
最近碰到一个棘手问题0-255转换成0-100显示的好算法。大家都给点主义
谢谢了啊
引用 楼主:

查表 然后用0-255作为下标  读取  结果就出来的拉

做一个256数表也不是很浪费FLASH的

楼主:
uint  x,k;
        x=(ad_data+1)*100;
        x=x&0xff00;
        x=x>>8;

这个怎么运行不起来啊,求更正

网友C:
简单的数学问题
遇到问题还是要先多想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的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