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tchdog has expired. Target detached.

楼主(2010-06-20):
nios调试的时候总是提示:Watchdog has expired. Target detached.可是我系统里面都没有定时器,更没有看门狗,这问题困惑了我1天了,无法调试,请大虾高抬贵手.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呀,我现在也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B(2011-06-07):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了~~请高手现身指点迷津啊

网友B:
我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了,是因为某个语句或者某个IP核一直将AVALON总线占据着,并强制AVALON主端口一直挂起。一般是从端口的waitrequest这个信号一直为高所导致的。

网友C(2013-01-29):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具体怎么解决啊?你是修改的fpga的代码,还是修改的Nios代码?求大侠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具体怎么解决啊?你是修改的fpga的代码,还是修改的Nios代码?求大侠指教。 ...

你把你的问题在描述一下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把你的问题在描述一下呗

好好描述,让猴哥看一眼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好描述,让猴哥看一眼啊

是呀是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呀是呀

听猴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听猴哥的

必须听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