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又有问题了

楼主(2010-06-20):
请问如何生成类EEPROM烧录文件?如何将初始化的数据烧录到芯片里面?KEIL 里面怎么设置?

网友A:
不知道 没搞过哦

网友B:
请问如何生成类EEPROM烧录文件?如何将初始化的数据烧录到芯片里面?KEIL 里面怎么设置?
引用 楼主:

如下图所示,在keil中选中eeprom文件,就可以下载入eeprom.
文件可以用HXD等工具生成.bin文件

楼主:
谢谢,请问能不能发个类EEPROM的读写程序给我?

网友B:
不好意思。没有。
不过很简单的。和读写code一样。只要在操作之前将FAC位置1,操作之后,FAC位置0.其余完全一样

楼主:
感谢版主,目前已全部搞定

网友C: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