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充电器3842原理图请指点

楼主(2010-06-20):
(无正文)

网友A:
R11为限流保护取样电阻,改变有什么现象你该知道了.
R14等为比较器的反馈环,比较器中都有,不必多讲了.
2SK956应该是场管,选一个600V,3A左右的就可以了

楼主:
先谢过了,我还请问限流保护取样电阻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DC输出功率相同的情况下),我对原理不很懂正在学习请多多指教.
qq:178995970
email:fzhlpp@126.com

楼主:
限流保护取样电阻的大小是不是也能决定DC输出功率大小啊?学习...

网友B:
非主要,但影响

楼主:
要是我想加大输出功率可以通过它来改变吗?是不是还有其它也要改动的.你说的对,2SK956是场效应管,我改了一下,你看对不对.1111210122.sch

网友B:
错误应该还较多,你别生气,你的基础经验可能不够.

楼主:
谢谢!我就是基础太差,想补,可是周围搞这个的太稀罕了,所以就上网找了,来到了这里真是高兴,看了很多精彩的贴子,学了不少东西,也得到了你的回帖,使我信心增加了,希望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网友B:
邮件看了,PCB设计倒没什么好讲的.但原理图中的那个双二极管的参数你可知道,我没查到.另外,设计中变压器的设计参数是关键,你的设计依据够吗.
至于改48V,我想变压器是一定要变的,其余部份的更改就会一并改了.

网友B:
你再改改吧

楼主:
双二极管是肖特基管,参数是:
额定整流电流/A         15
峰值电流/A             150
最大正向压降/V           0.7
最大击穿电压/V         45
反向恢复时间/ns     〈10
内部封装结构      共阴对管
封装形式               TO-220
变压器应该是最关键的了,我叫做变压器的把输出做48V的,他问我是不是在原来36V上加几圈就好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想应该有个公式吧,我测了3842的输出频率是62K,变压器的输入300VDC,输出电流要2.5A,结果做出来我装上去工作10几分钟就发热,电压慢慢上升,手摸到变压器上电压会下降很多.
原来的是照别人的样品做的,变压器的设计我根本不会,能不能告诉我怎么算的?谢谢了!

楼主:
谢谢,我先学学,就不知道难不难...
我要做48V2.5A的,给我们做变压器供应商叫我们充电器加风机,可客户不要风机,怎么办...

网友C:
请问2SK1082和2SK2580、2SK956可相互替换吗?

网友D:
我的充电器48V的3842控制的空载时输出电压只有50V,请问大师们这是什么毛病,谢谢指教.

网友E:
是不是用TL431控制的?

网友F:
是TL431的,线路是3842+521+LM324,
我是自己想做几个,可做出来后几个都不一样的,用的元件都一样,一个电源没指示也没输出电压,一个电源有指示可空载输出只有49V电流要调到400MA才充电此时电压有59V而变压器就发烫,一个输出电压只有20V指示灯在闪动,量了一下交流电,C4开始就出问题电压就上不去,

网友G:
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参数如何计算?
xjj85020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