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ction temperature

楼主(2010-06-20):
平时看datasheet的时候,总是会看见
ambient temperature/Junction temperature
俺不明白虾米意思
前者是表示零件在机台内部的环境温度还是机台外部整体的使用温度,
后面这个完全不明白了
DIP的整流桥有时候提到壳体温度,引脚温度,这两个用英语怎么说?
Thanks~
另外有一电解电容,两个小脚之间short,分析的结论是welding come out,这个我也不能理解。。

楼主:
都没人来英语角的么?唉~

楼主:
貌似米人看见偶的贴,唉~

楼主:
还是没被看见,唉~

楼主:
真的没人看见?

楼主:
竟然还是魔人看见,唉~~

网友A:
1. 如果有机壳,指机壳内部温度;
2. 结温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器件本身的温度;

楼主:
终于可以有人回答俺的问题了,哈哈哈
比如Bridge,junction temperature,是指塑胶部分的温度还是引脚上面的温度?

网友A:
直插整流桥用过的不多。你用的整流桥还有塑胶外壳?塑胶能够保障散热吗?隔着塑胶怎么拧散热片?
Datasheet中提供热参数时,一般会提供比较详细的使用环境下的热阻。
以D25XB60为例,无散热片、无散热铜箔时,以junction to ambient(半导体发热部分到外部环境的热阻)计算;
有散热片时,以junction to case with heatsink(半导体发热部分到器件外壁的热阻)计算,散热片热阻另计;
以铜箔辅助散热时,以junction to lead without heatsink(半导体发热部分到器件管脚的热阻)计算,铜箔热阻另计。
参考你所用的型号手册,应该会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网友B:
结温的意思如下图:如果看不到图,请打开后面的连接

http://www.indium.com/_images/05 ...

网友B:
Controlling Junction Temperature of LEDs with Thermal Management MaterialsWednesday, April 29, 2009 by Amanda Hartnett [Amanda Hartnett]

The junction temperature in an LED (the p-n junction temperature) is most critical to consider for LED cooling. If this temperature rises above the prescribed level recommended by the LED manufacturer, the lifetime of the LED as well as its intensity and color may be affected.
As with most electronic systems, the LED assembly location where the highest temperatures are reached is the junction temperature. Many thermal management materials may be used to control this temperature, such as heat pipes or metal core boards, but each of these carry their own thermal resistance. An optimal cooling design is one which includes the lowest sum of thermal resistances for the system.
Ideally, no one thermal management material will be a bottle neck for thermal dissipation, however the materials closest to the heat source are most critical. High performance thermal management materials should be considered here. If the highest resistance measured is at the interface junction, the junction temperature will be raised more than if the bottleneck in resistance were at any other location.
There are various types of LED assemblies, but a typical high power LED is depicted here. In this type of assembly, implementation of high performance thermal management materials would be most critical in the die attach material, heat sink slug, and solder as these are closest to the heat source and will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dissipating the heat away from the p-n junction.

Read more: http://blogs.indium.com/blog/die-attach#ixzz0sKHZfb7X

网友B:
当然,环境温度上图也已经包括在内。

站在这两个概念上理解:通常所说“器件”的环境温度,应当是机箱内环境温度。同理,对于一台设备或仪器,通常所说的环境温度,应该是设备或仪器外的“环境温度”,但是,这个温度还不一定是工作场所的环境温度,因为有的设备可能要安装在一个柜子当中。

网友B:
另外有一电解电容,两个小脚之间short,分析的结论是welding come out,这个我也不能理解

这个问题是不是另帖提问?

楼主:
直插整流桥用过的不多。你用的整流桥还有塑胶外壳?塑胶能够保障散热吗?隔着塑胶怎么拧散热片?
Datasheet中提供热参数时,一般会提供比较详细的使用环境下的热阻。
以D25XB60为例,无散热片、无散热铜箔时,以junc ...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我表达有误?就是图片中的这种桥,我说的壳就是上面塑*部分,上面有洞,孔,用来把桥用螺丝拧到散热片上面的。。。

楼主:
一般,只是要求Tj,Ta多少其余没有过多的说明。。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另帖提问?
引用 网友B:

俺觉得异样是不认识的
想知道电解电容中,这个welding到底是哪里的什么。
感谢921

网友C:
ambient temperature 就是这个芯片外面的温度
Junction temperature 就是这个芯片内部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