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转换模块

楼主(2010-06-20):
采用电容网络的模/数转换模块和采用电阻网络的模/数转换模块怎么个意思?

网友A:
是指哪个系列的?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意思?定义?你不能自己看啊

楼主:
就是想知道有什么区别

楼主:
或是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D:
如果不是AD的话,不管是采用什么性质的方式,最后都需要转化为时间

网友E:
电容型优点是精度比较高

网友E:
缺点是由于有输入电容比较大的原因而导致了外部信号源内阻不能太大

楼主:
电阻网络呢?

网友E:
电阻不是很熟悉,不好意思哈

网友F:
电阻型的模/数转换模块输入电容小呗

网友D:
转换的精度不高

楼主:
为什么转换精度不高 ?

网友G:
限于电阻的匹配转换的精度不高

楼主:
中颖单片机模数转换的时间和时钟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设置时间的长短,对模数转换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D:
模/数转换的时钟来源于单片机的主振荡器(包括RC 振荡)的振荡频率

网友D:
通过对TADC1~TADC0 写入不同的值来设置模/数转换时锺为主振荡器的振荡频率还是2 分频、4 分频还是8 分频

网友H:
通过对ADCS 写0 或写1 可以将模/数转换的时间设置为50tAD或是330tAD

网友H:
具体应该设置的模/数转换的时间按实际应用来选择。

网友F:
建议看下《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践》

楼主:
嗯,我有空好好看看

网友F:
tAD是什么单位

网友B:
应该是微秒吧

网友I:
电阻型的速度快,电路复杂。但是分辨率低一些。
一般电容型的比较多,像以前的双积分型的,现在单片机里见的比较多的是SAR型的。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