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IC的振荡电路

楼主(2010-06-20):
怎么设计比较合适呢

网友A:
你用的哪款片子?

楼主:
偶尔死机,估计是振荡器的毛病

网友A:
是你设计的电路里还是仿真板啊

网友B:
为什么是振荡器的毛病呢?楼主确定?

网友C:
我估计是自己设计的电路

楼主:
是的,楼上怎么知道?

网友C:
用多大的?

网友C:
呵呵,这个仿真板估计没毛病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D:
有开狗吗?

楼主:
就是偶尔用手接触晶体,他就死机了

楼主:
有开狗吗?
引用 网友D:
肯定

网友C:
详细?PCB上32K振荡器是否距离IC的OSCI,OSCO两脚较远啊?

网友E:
这个差不多

网友E:
匹配电容多大?

楼主:
电容是12P的。

网友F:
有个问题想问你哈,你怎么判定是振荡器的毛病呢?

楼主:
对地无压降

网友G:
如果怀疑32K的问题你可以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G:
电容可以稍调大点,如15P试一试

网友H:
一般来说,PPM与C0都是与频率有关的

楼主:
就是R0的大小与起振难易的关系最大吧?

楼主:
是R0大些好还是小些好。

楼主:
多少又是最匹配的!

网友E:
通常来说,中颖IC的振荡电路只需要一个振荡器再加上2个匹配电容即可.

网友F:
我觉得电容是不是太小了?加到100p试试。

网友H:
楼上的能说说你的理由吗?

网友F:
楼上的能说说你的理由吗?
引用 网友H:
经验值很重要,有时理由不需要太多

楼主:
呵呵,没高手啊,经验也不是随便来的吧,肯定有什么理论支持着

网友F:
因为频率很低,电容取大点不会有影响,而电容增大后抗干扰能力也会变大。

网友F:
通常在12M时用30P还能正常工作,而你这个用到470P可能都还能工作,你可以试试。

楼主:
好的,多谢了

网友F:
不客气,另外可以把晶振外壳接地,也是抗干扰的一个好方法。

网友G:
一般来说,32768旁的电容是调节其振幅的,容值越大,振幅越小,反之亦然!

网友I:
可能是要晶体要用差分线布线,时钟才会更稳定。

网友J:
换晶振不换IC试试,如果还会,那么换一块IC不换晶振试试。
晶振旁路电容越大,振荡曰稳定,但是起振难,容值小则相反。晶振外壳最好接地,晶振背面布线最好是地,起码不应该有大电流或者高频信号线经过。

网友D:
楼上这么多链接……

网友B:
有手去摸振荡器停振应该属于正常的情况。

网友F:
振荡电路中,频率越低,越难以起振。

网友H:
可以用4MHz的和32K的比较

网友B:
对,你用手摸过振荡器的脚以后,对于4MHz的,很快就振起来,而32K的就不那么容易了。

楼主:
有手去摸振荡器停振应该属于正常的情况。
引用 网友B:
是吗?你也碰到过啊?

网友B:
是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示波器测试也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起振时间的差异。

网友D:
电容的选择,这个电容的选择不是随便拿一个来用就是了。

网友G:
晶振的本身有一个谐振电容的范围,不同的厂家这个参数有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E:
这个电容影响到振荡的幅值和PPM的。

网友K:
如果调节电容范围过宽,有可能会导致振荡的波形出现畸变,从而影响到频率的准确度的。

网友B:
你既然要使用32K,应该还是希望有一个准确一点的时间

网友C:
对,所以不可以随意改变电容的大小。

网友L:
晶振外壳接地看看。

网友G:
如果要改善起振的性能,可以考虑在振荡器的二个脚间加一个M级的电阻,具体多大还需要看具体情况而论了。

网友M:
避免潮湿环境;
晶体靠近IC;
适当减小电容

网友A:
楼上的减小是啥思路?

楼主:
不解的是同样的程序在EVB板上怎么摸32768都没问题,但一烧到PCB板上后就现象大变呢

网友C:
遇到什么不良品了

网友C:
你试了几块啊?

楼主:
昨天试了5块

网友C:
怎么试的,结果呢?

楼主:
有2块很难死机,另外3块就比较容易死机。

楼主:
2块用手摸住327681分钟都不会死,另外3块大概半分钟左右有的就死掉了

网友H:
哇塞,差距这么大

楼主:
是啊,在这中间,同一块板的每次死机的时间不一定都一样

网友H:
那同一个实验里呢?

楼主:
在同一实验中,易死机的与不易死机的在时间上相差明显

网友H:
那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C:
在两脚间加一电阻试试

网友N:
可能是PCB或者电路设计上有一些问题,可以把PCB拿出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也许会有一些帮助。

网友D(2010-07-24):
PCB不轻易拿出来吧

网友G:
想解决问题还不拿?

网友K:
能拿就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