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 lcd12864 怎么显示随机波形?

楼主(2010-06-20):
刚看了一帖。。匠人,菜鸟求助。。然后匠人大神就出现在那帖里了!
于是,匠人,lcd12864  怎么显示随机波形?

lcd12864 7290IC、不分左右半屏,带字库

想用lcd12864做非常之简易的示波器,把测得的波形在lcd上显示,那个GUI是通过规则的函数调用描点函数实现,但是这个测得的值是随机波形,应该怎么实现呢?各位大虾能否给个大概的思路,或者是我应该去查哪方面的资料..3Q了!

网友A:
你这个题目有点大,只能给你点思路:

1、建立一个波形缓冲区。
2、用描点的方式去绘制波形。

楼主:
哇!**动!
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大神了!
匠人老前辈!瞻仰一下!

楼主:
匠人老前辈!收偶当小弟吧!保证你让偶向东,偶绝对不向西!!绝对以偶媳妇的标准来听你老人家的命令!

楼主:
但是如果是不规则的波形该怎么做呢?
规则的波形能以函数实现?不规则的波形呢?

网友A:
一般的LCD模块,都支持自定义显示方式吧?你不要用驱动模块内置的驱动,而是自己去“画”波形即可。

网友B:
以块为单位,动态刷新

网友C:
用读-修改-写方式

网友D:
数据要求量比较大,不太容易实现。

网友E(2014-03-28):
采集速度跟不上的,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