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春兰空调的遥控协议

楼主(2010-06-20):
看了一下,应该是类NEC的,不过数据位数是72位

网友A:
没那么简单!
空调码是绝对码,位数要看搭载的信息多少!
都是厂家自定义的

网友B:
空调遥控编码比较复杂

楼主:
绝对码可以理解,每次按温度加实际上都会发不通的码,不像电视遥控每个键的键值都是固定的
但是我觉得位数应该是固定的吧

网友C:
搞个红外分析仪看一下。

网友D:
位数也可能不固定,常见的情况是,在打开定时开机或定时关机后,有可能位数变得更多。

网友E:
实在不行就用示波器看了。

网友F(2012-07-09):
我解出来了,类似是NEC协议的,第一个字节是88,但是第二个字节不是他的反码,有72位,有点麻烦

网友F:
开关键是88-18-09-35-32-06-00-00-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