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线的损耗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20):
根据电阻率,低频按全截面积,高频按等效截面积(与频率关)来算。

网友B:
谁也不能。
不知道电流,温度,铜线长度。
高频工作,还需要知道频率和波形。

网友C:
高频工作时,还需要知道导线是怎样放置的,是直线呢,还是曲的,怎么过曲法?还是对折线呢,还是多匝线,匝间距多远,这些会影响临近损耗,多匝线圈在高频电流作用下,临近损耗可能远大于趋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