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波发生器

楼主(2010-06-20):
我想搭一个三角波发生器,实现从波形发生器输入TTL电平5V方波(频率6KHZ~1MHZ),输出三角波……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三角波原则上由方波经运放积分而得。
楼主要求频率到1MHz,这个运放需要很好的带宽和输出摆动速率。
最高最低频率相差数百倍,低频积分常数合适,高频就看都看不见波形了。

网友B:
我也是菜鸟一个,不过我觉得单片机好像能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想用单片机实现

网友A:
3楼和4楼:
单片机要实现1MHz的三角波非常困难,目前几乎是不可能。

网友C:
有些单周期指令的MCU 1MH波形是可以的,但这个MCU就只能干这么一件事情。

网友A:
8楼:
用单片机输出,只能输出近似方波,可无法输出三角波。
要单片机输出1MHz信号,也是用有PWM功能的单片机为宜,由硬件完成,不影响单片机作其它工作。
用单片机输出固定频率的1MHz方波,还不如用片2/4/8MHz晶体振荡后分频,成本比单片机低得多。

楼主:
能给具体电路和参数吗? 5# linqing171

楼主:
我用LM318试过,但还是调不出三角波,参数不好设置,能给讲具体点吗? 6# 王奉瑾

网友A:
11楼:
先把你用LM318的电路贴出来,元件标明数值。

网友D:
用快速DA转换器+运放

网友E:
单片机单单实现这个有点大才小用,其频率也达不到那么高,而且后面还必须加波形处理电路,直接利用晶振和波形变换电路,只是效果难以达到最佳。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路图能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