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的捕捉与定时器

楼主(2010-06-20):
if(IRCODE != 0xFF)
{
delay();                                //这里设断点
TXIRCODE(IRCODE);
}

今天在做红外遥控接收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我用TIM3的捕捉功能接收红外接收头收到的遥控码,收到之后用TIM4在另外一个脚发送出去。但是测试的时候发现如果我连续运行的话就没办法将收到的遥控码发送出去,如果在接收到遥控码后在发送遥控码前设一个断点,这样再发送就可以,,找了很久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有哪位高人可以指点一下吗,,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

楼主:
顶了这么久都没人回复,,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A:
你给的信息太少,没有人能够回复你。

网友B:
你提供的信息实在太少了!但是我觉得原因还是出在中断上,如中断的优先级等。再就是你接收发送的机制必须是合理的,否则你也发送不出去。仔细研究你的程序吧!或者详细说明你的接收和发送机制。

网友C:
建议你还是把程序贴出来看下,信息是太少了

网友D:
LZ的意思好像是只能发送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