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保护板方案

楼主(2010-06-20):
大家好,有哪位专做笔记本电池保护板方案的吗?

如有,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可以提要求

网友B:
我们可以提供TI的方案 QQ287434560

网友C:
TI成熟的20Z70和BQ2084,质量比较稳定,开发比较简单。但只能用于普通的型号。国内的单片机系列,特别是双龙406,质量也稳定,价钱也便宜,而且适用比较全(大部分加密的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