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0如果不使用外部FLASH只用外部SRAM仿真

楼主(2010-06-20):
1、CPU的ID读取成功,是否说明“最小系统正常”、232芯片工作正常?
2、使用内部RAM仿真成功,但外部RAM仿真不成功,是否说明:(1)焊接有问题(2)芯片坏(3)FLASHSRAM、CPU芯片之间是否会有影响,某管脚短路“串联影响”?
3、LPC2210如果不使用外部FLASH只用外部SRAM是否100%可以仿真成功?

网友A:
re1. 读到ID并不一定说最小系统就一定工作正常;
2. 如果在外部RAM仿真,程序下载前,需要配置好外部RAM,保证外部RAM是可用的。而内部RAM一般来说,上电就可以用。
3. 不确定,不过应该可以。

网友B:
我也认为读取ID只能说明CPU工作了!!!我也认为读取ID只能说明CPU工作了!!!也就是说CPU的VCC和GND、TXD0、RXD0
、SP232正常了!!!但其他管脚是否正常则不能肯定!!!没有外部FLASH肯定可以使用外部SRAM仿真,但SRAM一定确保是“好的”(管脚连接正常、保证可用)。不知道其他人还有何经验》》》》》》》》

网友C:
SRAM不可用ID读取了,用内部RAM进行JTAG仿真成功了,接下来如果不能使用外部SRAM仿真,那么我认为“一定”是“外部SRAM不可用”

网友D:
先检查“线路”1、先检查“线路”,是否连接、是否短路、断路!!!!
2、器件是否是好的?

网友E:
调试LPC2210,用外部RAM进行JTAG仿真时会遇到这个错误error 0x40001e00!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
我的FLASH0 设置的 start address :0x80000000  不理解为什么提示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