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060丢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0-06-20):
bq2060d突然把容量变为了0,不是在充电过程中而是在使用过程中.象是SST113突然断电了一样,但测SST113输出3.3V正常.更严重的是有一些电池不通讯了,就是用SMBUS读不出数据,直到断电才能恢复.
请教高人如何解决.
如果有高手确认能解决问题,可厚礼回报.
QQ:76851997
WBDWS@126.COM

网友A:
能不用BQ2060,最好不要用,目前最好的方案是BQ20Z70,性能最好.QQ:43081617.2060,太老了,TI也不是主推的东西,慢慢的会很少有人用

网友B:
BQ2060的还要好点,BQ2040的情况更明显。郁闷中

网友C:
俺在大批量使用中发现此严重问题,害得俺菜农晚节不保!!!

03年俺用PIC做的非智能电池的充电器,

05年开始用T26做电量检测,从不死机,只是精度不满意。
对应曲线:
http://www.**.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1102&bbs_page_no=1&bbs_id=1004

07年改用BQ2060,精度虽然很高,但死机实在是晕~~~
曲线还好:

充电曲线:

曾经想用ISL6295并做过2块样机,不过也有死机现象。

最后感觉可能是SMBus的问题,因为别人用HDQ16好像问题少多了。

网友C:
能不用BQ2060,最好不要用,目前最好的方案是BQ20Z70,性能最好.QQ:43081617.2060,太老了,TI也不是主推的东西,慢慢的会很少有人用
引用 网友A:

俺感觉BQ20Z70配套电路过于臃肿,实在不想用。

最近想改用Atmega406,但改动太大。

现在俺是找到解决BQ2060死机的办法,但需要增加成本。

所以感觉最终要走像ISL6295此类8脚的小芯片。

网友C:
S8232的二次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