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8962串口多机通信

楼主(2010-06-20):
LM3S8962串口如何实现多机通信呢,上面没有和51单片机一样的TB8和RB8啊。也没说怎么配置啊。还有项目协议中,每发送一次控制数据为三个字节。但偶尔也会发送大批量的数据,这种情况下。FIFO的深度怎么设置合理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人知道吗?

网友A(2010-08-08):
FIFO应根据实际情况设定,过大过小都不合适,比如你经常发一次数据就是15字节的,那你设置FIFO深度就不应该太小,比如说你可以设置8字节或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