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54如何检测其好坏?

楼主(2010-06-20):
这些天本人正在用UC3854做电源,可就是不知道如何检测UC3854的好坏,以前看到过关于UC3842外加电源的离线检测,不知道UC3854是不是也能这样做,如果可以的话UC3854还要加什么测试条件.

楼主:
今天用UC3854搭了个电源,上电后电源没有输出,但用万用表(数字的)测量UC3854各脚电压时,当测到UC3854的第3脚,第4脚,第5脚时电源都突然能工作了,输出也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高手赐教.

网友A:
可否说的具体一点?用示波器测一下3脚,4脚等的电压波形看看怎样?

网友B:
楼主是什么问题啊,拿出来大家分享下!

网友C:
很简单,
  第一步:给3854接通12V辅助电源,去掉一些欠压保护

网友C:
第二步:用示波器检测输出脚,

网友C:
第三步:手拿金属材质的镊子,碰一下3854的4脚,或者5脚,示波器上就有驱动波形.

  有波形的是好的,无波形的是坏的

网友D:
看看3854的PDF文件,尤其是乘法器的公式.

楼主:
3脚有波形,4脚没有 (也是上电UC3854没有工作,用示波器点3脚时电源才正常)

网友D:
加电无输出,是不是你的反馈点电压高于3V?,3854B的电压反馈放大器的偏置电压是3V,高于3V肯定无输出.

网友E:
3脚的波形应该是两倍输入电压频率,近似正弦波的波形

网友F:
3脚波形应该是电源正常时的波形示波器探针点到3脚时电源正常工作吗?

楼主:
现在我测量的3脚波形,应该是电源正常时的波形,因为示波器探针点到3脚时电源就正常工作了,亦即此时3脚波形是正常的

楼主: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按照虎虎生威这位仁兄的说法,我的那块UC3854是好的,而且UC3854未处于保护状态,但UC3854上电后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呢?非要碰一下UC3854的3脚,4脚,或者5脚才行啊,这又是什么原因啊,希望指点指点.

网友G:
11脚电压难道不应该是7.5V吗?
应该与电压基准相等才是呀!

网友H:
你用的芯片是UC3854B吧  是的话 11脚的电压应低于3伏 这是uc3854A\B跟UC3854的区别

楼主:
11脚电压应该是7.5V吗?当电源正常工作时(用表笔点第3脚时电源才工作),测UC3854第11脚电压为3.02V,这又如何解释呢?

网友I: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