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arm的外部晶振频率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谢谢

楼主(2010-06-20):
单片机 arm的外部晶振频率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只是单单就根据速度和稳定性选择就可以了吗?具体点 谢谢 :)

网友A:
依据:MCU的最高限速,应用的最低速度要求,系统的分频要求,....等。

注意:在满足应用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选择最低的频率。

网友B:
应该是适合你的设计要求就可以了,其他就需要考虑其工作的稳定性了。

网友C:
1,依据数据手册。
2,依据你们需要的cpu最高频率范围。
3,依据cpu内部分频电路,和你们是否有特殊通讯频率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