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征脑”-通用异步串口实现I2C/SPI硬件控制器的具体方法

楼主(2010-06-21):
可参阅(软件不许延时等待,否则违例,硬件可加二极管、三极管和电阻和电容):
注:串口的8个信号全可借用之。
通用异步串口实现单总线硬件控制器的研究和实现方法(菜农) 2008/2/29 15:34:07
SPI实现单总线硬件控制器的理论研究和实现方法(菜农) 2008/2/29 21:25:56
Uart转1-Wire硬件控制器程序源码例程 2008/3/2 20:05:58
UART转HDQ16硬件控制器批量测试感觉不错~~~ 2008/3/9 16:55:35

楼主:
这次在京看到匠人很爱钻研,就先征用匠人的脑浆吧~~~

楼主:
匠人在迷糊,俺要上班去了~~~

网友A:
为什么要做这个转换?!

直接用不行吗?不知道这个转换的市场价值是什么?!

网友B:
这个就是用单片机做一个转换的协议啦,简单

网友C:
LS脑袋是直通的。。。

拿2个口来互相转,老HOT就不会发贴了。。。      老HOT意思必定是准备用串口进行特殊波特率设置,发送特殊字节来实现SPI/IIC的电平。直接把串口模块当SPI/IIC模块使。

网友A:
HOTPOWER的帖子以前发过 ,就是针对UART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IIC或者其他的正确数据。

楼主:
用处肯定会有的,虽然市场上有相应的USB转I2C/SPI,但DTR/RTS/CTS/DSR/CD/Ring这6个信号不用实在是太可惜了~~~

楼主:
这个就是用单片机做一个转换的协议啦,简单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会简单~~~

楼主:
LS脑袋是直通的。。。

拿2个口来互相转,老HOT就不会发贴了。。。      老HOT意思必定是准备用串口进行特殊波特率设置,发送特殊字节来实现SPI/IIC的电平。直接把串口模块当SPI/IIC模块使。 ...
引用 网友C:

412“有脑”~~~

例如单总线目前除美信的单片机支持外几乎找不到其他MCU的支持。

俺的意思是不得延时,像单片机一般都是IO模拟单总线协议,CPU占有率几乎100%.
所以很不是滋味~~~

网友D:
有专用的UART to I2C/SPI芯片,为啥还要自己做?
比如菲利浦的sc16is752系列就是了。

网友C:
老HOT的UART读写单总线贴貌似已经N久了。

楼主:
市场上现在还是USB转串口居多,USB转并口的大多不是真的并口。

这种应用很有价值,它可在串口协议中叠加I2C/SPI协议,而且是“并行”的。

楼主:
郁闷,匠人为何不来洗脑???

楼主:
哈哈,俺终于用手机上网回帖了。

网友E:
等着看电路

网友F:
呵呵,现在电脑都没串口了,用USB转出来的串口,再转成I2C还说得过去,转SPI速度估计奇慢无比。以前用串口转成SPI接口给AVR单片机下载,原生的串口速度很快,USB转出来的要半个多小时,等得花儿都谢了才下载完。

楼主:
现在USB转串口做的好的至少超过115200,即115KBPS.
转换电路和程序做的好的话,I2C/SPI由此转换后应该在50K左右。

所以好的USB转串口,I2C/SPI由此转换后应该在128K左右。

单总线为16.4K很容易满足,I2C换算凑合,SPI确实有些慢~~~

菜农设计的宗旨:累机器不要累人。

人一分钟干完的事情,机器哪怕一天干完也是俺喜欢看到的事情。

网友G:
USB是基于包传输的,其最小时间间隔的传输单位是微帧,
即使是USB2.0的高速模式下(480Mb/s),也只能1ms内传输8个125μs长的微帧

所以每个包越大其总体传输速度就越快。整体速度甚至可以到40多MBYTE/S(因为USB规定了高速中断传输不得占用超过 80%的微帧时间,不然电脑容易死机)

而你如果想每次传输一个位或者一个字节,那么很遗憾,一秒内只能获得8000次传输机会;
而你如果每次都传输一大堆数据,然后由其他的IC来转换时序,那么恭喜你:你的速度可以做到非常快。
——将会比USB转串口的波特率快得多。

但USB转串口不要想获得很多的传输频率(次数)哦~

网友H:
郁闷,匠人为何不来洗脑???
引用 楼主:

呵呵,昨天出差去了,今天才看见

楼主:
回来后先动脑~~~

网友H:
呵呵,俺确实没有动过这种“歪”脑筋。俺一般都是“谨遵医嘱”的。

楼主:
先服用“脑白金”再来~~~

网友I:
思想挺好

网友J:
正好看到这个网页,大叔可以参考一下吧
http://china.maxim-ic.com/app-notes/index.mvp/id/214

网友K:
俺一般是累人,别累机器,人累坏了可以睡觉,机器累坏了再碰上个凶巴巴的客户,就得赔钱哈!

谈的元 -5

网友L:
IIC这种东西,用IO模拟就行了,有硬件接口也不用。

楼主:
正好看到这个网页,大叔可以参考一下吧
http://china.maxim-ic.com/app-notes/index.mvp/id/214
引用 网友J:

这个俺早看过。

本“征脑”是PC端题目,在单总线上一致。
但I2C/SPI确实有些难度,主要是"MCU人"对PC端软件了解不深(至少一部分)。

网友M:
串口做某些单总线是很简单的,比如PS/2接口,实际也就是TXD和RXD接在一起。
但是,做IIC和SPI估计就有相当的困难了。
如果简单的控制2个IO输出,模拟出IIC的话,速度估计会相当慢。

21楼正解,USB的高速在于大数据的传输。
USB转串口做的好的话,是可以达到921600bps的速度的,当然,更高的速度也是可以的,只是实际传输速度达不到。

楼主:
通用异步串口实现I2C/SPI硬件控制器的基本思路

串口做某些单总线是很简单的,比如PS/2接口,实际也就是TXD和RXD接在一起。
但是,做IIC和SPI估计就有相当的困难了。
如果简单的控制2个IO输出,模拟出IIC的话,速度估计会相当慢。

21楼正解,USB的高速在于大数据 ...
引用 网友M:

正如31楼所提到的一切。
USB的优势在于大批量数据传送而非控制,而控制的优势在于用USB转接的设备。

USB不可能产生频率很高周期连续的脉冲波,但USB传串口则可能达到很高的速率。

在三种常用的数据总线中,单总线最好模拟,因为它们的时钟(TX输出)和数据(TX输出RX输入)是由一条通道构成。

而I2C/SPI即双线或三线(四线)协议的时钟和数据是分离的,这样用常规的思路是很难模拟出来的。

但是,I2C/SPI有个共同的特点:时钟由主设备提供,数据在时钟的某边沿产生。
那么我们必须先找寻一条提供主时钟的通道,再解决数据双向传送的问题。

首先我们可以让PC的TX数据输出端发出'0'/'1'来间接地发送“时钟”,虽然模拟出来的I2C/SPI频率慢了一倍,但对于工具接口还是能够承受的。

其次就是数据在某时钟边沿如何跳变,即控制数据的输出和对输入数据的采样,这个问题是菜农“征脑”的关键所在。

等知音~~~

网友M:
这样即使实现了,仍旧还需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IIC从机如果拉低SCL,这时,主机需要等待从机释放总线,然后继续操作,这个就很难实现了。
其实,即使用串口实现了这些接口,但由于串口本身的限制,很多接口是无法实现的。这样,倒还不如用个芯片,做一个USB接口的工具,可以比较简单的实现更多的接口。我做的USB_TO_XXX通用协议就是做这个功能,可以集成多种接口,甚至包括STM8的SWIM接口。并且,使用了大数据缓存(目前配置为12KB),并且一个USB命令报文,可以包括对多个接口的操作,还包括轮询功能,所以速度上也非常快。

楼主:
IIC从机如果拉低SCL,这时,主机需要等待从机释放总线,然后继续操作,这个就很难实现了。

这说明Simon21ic对I2C协议有深入研究,一般人只使用I2C专用器件,根本不会介意或考虑这个“严肃”的问题。

“IIC从机如果拉低SCL”主要用于解决主机和从机的速度不匹配即从机慢的问题。一般出现在从机模拟IO的项目上。

本主题是PC的Uart模拟I2C,从机一般为高速EEPROM器件或速度近乎匹配的从机,故此问题可以忽略,因为此问题将会增加本主题实现的难度。当然此问题也好解决。

至于为什么不用芯片非要给自己找麻烦,实际此主题的应用是很广泛的,是有一定意义的。

谢谢Simon21ic参与真的技术讨论~~~

楼主:
俺一般是累人,别累机器,人累坏了可以睡觉,机器累坏了再碰上个凶巴巴的客户,就得赔钱哈!
引用 网友K:

严重不同意,这违反自控之宗旨。

网友G:
问老Hot:
1、“用异步串口实现I2C/SPI硬件控制器”需不需要硬件转接电路?
2、如果需要硬件电路的话,那为什么不用MCU?不用逻辑器件?
3、你觉得不用MCU直接操作IO和用MCU处理数据,这两种方法可靠性孰高孰低?
4、如果用于自控、工控、私控.... 只要对可靠性稍有要求,你会优先考虑用哪一种?

楼主:
1.三极管,电阻应该不算“硬件”
2.MCU确实没必要,因为本可以用PC直接控制设备,如直接读写EEPROM
3.本主题是PC控制从设备
4.和“可靠性”无关,最简单的控制是最可靠的

网友G:
三极管,电阻应该不算“硬件”

:funk:

网友M:
纠正一个错误:
“IIC从机如果拉低SCL”主要用于解决主机和从机的速度不匹配即从机慢的问题。一般出现在从机模拟IO的项目上。

应该是主机模拟IO,从机不需要等待SCL的。

对于这个应用,提一些理论前提(资源太有限的时候,往往评估会更加简单):
0. PC操作串口的延时不可控
1. 使用TXD发送时钟
2. 接口电路需要有储存能力,因为数据不可能实时根据TXD上的波形来由主机控制。就需要实现由主机通过某种方式预先下载数据。
3. 同样,主机也无法根据TXD上的波形,实时控制数据的读取。就需要有存储接收到的数据的能力,在通信完后,再由主机读取。
4. 串口的可控输出信号只有3个,其他TXD已经用于产生时钟。

不排除这个可能:即使实现了,可能发现还是用单片机简单和便宜。。。。。

网友N:
1.三极管,电阻应该不算“硬件”
引用 楼主:

N多个三极管,电阻,适当组合联接后,能组成MCU, 不知算不算“硬件”。:funk:

网友O:
此时想念TestCode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newest.html

纠正一个错误:
“IIC从机如果拉低SCL”主要用于解决主机和从机的速度不匹配即从机慢的问题。一般出现在从机模拟IO的项目上。

“拉低SCL”,这肯定是从机干的事,为什么???
因为害怕主机太快自己没处理完。

这说明Simon21ic对I2C协议有深入研究,一般人只使用I2C专用器件,根本不会介意或考虑这个“严肃”的问题。

就事论事,看来俺在34楼的判断有问题~~~

http://blog.**/hotpower/11727/message.aspx

网友H:
找一颗便宜的单片机去做吧,花不了几毛钱。

从成本上考虑,虽然三极管很便宜,但是要占用PCB面积。而PCB也要算成本的。

说不定还是用单片机做很便宜呢。

网友O:
晕倒了!!!现在是做题,而不是“合理不合理”,匠人在北京白用脑了~~~

网友H:
哈哈,在动脑之前,先考虑一下是否在正确的方向上吧。

方向反了,走的越快,离目标越远……;P

网友M:
“拉低SCL”,这肯定是从机干的事,为什么???
因为害怕主机太快自己没处理完。

就事论事,看来俺在34楼的判断有 ...
引用 网友O:

确实判断有错误,拉低SCL本来就是从机的权利,而且一般IIC从机,中断中,SCL就已经是下拉的状态,等到中断处理完成后,释放中断,IIC才会释放SCL,这个过程是不需要IO模拟的。而且,也很少用IO模拟IIC从机。
反而,SCL被设备拉低就一定是IO模拟的IIC主机要考虑的问题。

纠正一个错误:
“IIC从机如果拉低SCL”主要用于解决主机和从机的速度不匹配即从机慢的问题。一般出现在从机模拟IO的项目上。

应该是主机模拟IO,从机不需要等待SCL的。

应该这么说,从机不管是否是IO模拟的,都会拉低SCL。
而,一般,在主机用IO模拟的情况下,才会需要考虑等待SCL这个问题。

网友M:
如果hotpower的意思是,IIC从机多用一个额外的IO口,来拉低SCL的话,这里就可能会引起另一个问题:
IIC主机如果使用IO模拟的话,就无法实现对SCL和SDA操作的原子性,这样就会有一定的概率产生冲突。

楼主:
看来俺应该接受各位的意见~~~

USB转SPI/I2C现在很多,这样做确实很头痛。

最近在研究MCU加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