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RC 错误最多显示多少?

楼主(2010-06-21):
Protel Design System Design Rule Check
PCB File : Documents\LT.Pcb
Date     : 21-Jun-2010
Time     : 08:56:16
Processing Rule : Hole Size Constraint (Min=1mil) (Max=100mil) (On the board )
Rule Violations :0
Processing Rule : Width Constraint (Min=10mil) (Max=40mil) (Prefered=10mil)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Polygon Arc (61070mil,5780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60630mil,5777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60630mil,5777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60590mil,5773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60631.8mil,57568.2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60631.8mil,57568.2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60590mil,5773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

   Violation         Polygon Arc (57020mil,5708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6530mil,5723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6530mil,5723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6730mil,5711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6730mil,5711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Rule Violations :500
Processing Rule :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8mil)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Rule Violations :0
Processing Rule : Broken-Net Constraint ( (On the board ) )
Rule Violations :0
Processing Rule :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Allowed=Not Allowed)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Rule Violations :0
More than 500 violations detected. DRC stopped!
Violations Detected : 501
Time Elapsed        : 00:00:06

违反规则不是500个吗?怎么后来又说多于500,501.。这个问题严重吗?

楼主:
把width constraint 最小改成8mil,就没事了。。。

网友A:
可以很多在设置里面专门有一个选项可以设置,默认是500条,不过500条也够多的了,一般大于500肯定是什么 constraint设置不适合造成的

网友B:
500个,超过500就不做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