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STOP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0-06-21):
发现在在频繁的进出stop模式时,程序会死在while (ADC_GetFlagStatus(ADC3,ADC_FLAG_EOC) != SET);

这句话上,
后来加了循环计数后发现一旦超时退出过一次,下次ADC_FLAG_EOC标志还是置不上,

这个现象在之前没有加入stop模式时未出现,感觉与stop有关。
adc是用来采电池电压的。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是在加了
DBGMCU_Config(DBGMCU_STOP, ENABLE); //stop模式下的跟踪
这话句调试时发现的,

网友A:
STOP模式唤醒后,重新初始化一下ADC,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B:
LS说的赞成,试着重新初始化AD,看行不行

楼主:
似乎不是初始化的问题,而是由于从stop里出来后时钟没有恢复正常造成的

网友A:
似乎不是初始化的问题,而是由于从stop里出来后时钟没有恢复正常造成的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但通常的做法应该是,从STOP模式唤醒后,要等HSE稳定后再做其它事情(比如进行AD转换)。建议LZ尽量按这种方法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