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关于designer5.0不能软件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0-06-21):
想请教一下各位用过5.0的大虾,我使用5.0的时候软件调试工具按钮为什么总是灰色的,不能使用。是否一定要配合硬件仿真器或者ice cube(在线仿真器)才能使用。能加Q118022104说的详细点更好,先谢谢大家了!
file:///C:/DOCUME~1/lizhen/LOCALS~1/Temp/T(T0G`X$@J4VA[NL~92O}FD.jpg
如图这样。

楼主:
没人在还是觉得这个问题简单了。哪位能稍微提点一下啊!

网友A:
必须用ice cub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找了许多资料,都好像说是要使用硬件仿真才可以用到调试的功能,但我导师不相信,觉得开发软件都应该具备软件仿真调试的功能的,就像Kiel那样。

网友B:
是的,必须和cy3215配合使用,呵呵

网友C:
需要加强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