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谢谢,请高手耐心下!

楼主(2010-06-21):
[localimg=180,136]1[/localimg]AT89C52怎么下载程序啊?本人没有USBASP,所以只能用并口下载吗?并口是不是电脑25针转板子的ISP10针啊 ,要不要装驱动啊?
本人新手,大家多带带我 !谢谢 !

网友A:
通用编程器

楼主:
板子是这个

网友B:
去双龙网站下载资料,网上也有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能说具体点吗 ,哥们是 新手啊,不好意思啊 !

网友C:
所以只能用并口下载吗?并口是不是电脑25针转板子的ISP10针啊 ,要不要装驱动啊?
看了你的电路板,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要驱动软件的,因为要设置单片机型号、晶振速率、对内部PROM初始化等,之后才能将编译好的文件写入PROM,可以看看郭天祥的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
但是你说的是编程软件把。。。
我的意思是用并口下载线下载程序,是不是先要装个现在线的驱动啊 ,就像RS232转USB一样,要装个340的驱动。您的意思是用下载线的时候要设置什么晶振等等 吗?
视频我看了,**讲的是KEIL李设置的把!
您能再讲深一点吗?
  本人新手,包涵下!

楼主:
大家帮帮我啊 ,我新手!

网友D:
片子别用89C52,用89S52,S系列可以在线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S系列的话,我没有USBASP啊,想买个并口下载线,要不要驱动程序啊,能再详细点吗?

楼主:
我现在只有上面图中的学习板啊,要买下载线把?要不要装驱动(下载线的驱动 )
烧写软件我有:1、Easy 51Pro v2.0宇宙版 ( 并口线下载的)
                    2、avfiter    (USBASP编程器的)
并口的就用1的编程软件把 ?
USB的就用2的软件把,2的编程器我没有。。。
  高手帮我看看,买个先,还需要什么 ?

网友E:
找个STC的单片机呗

网友D:
下载线是要买的。当然也可以自己做,还是去买吧。4楼的告诉你了,到那个双龙网站上去找下载软件。

网友F:
还好我买的可以直接下载下来先编着用

网友G:
学生就用stc吧,串口下载.

c52就别用了,没法下载.

s52可以isp并口下载

网友H:
我觉得还是编程器好用,AT89系列的专用编程器淘宝上才不到50元,C52/S52都一样,.hex固化文件。
LZ如果是学生,我送你一个好了。

给我个地址,快递给你。

网友I:
AT89C52是不能用下载线下载程序的,只能用通用编程器烧写程序
作为AT89C52的替代型号AT89S52是可以用ISP下载程序的,你手上的并口下载线就可以做到。
软件使用双龙的试一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