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找一款可以接DDR2内存的ARM9芯片,有知道的帮忙推荐下

楼主(2010-06-21):
需找一款可以接DDR2内存的ARM9芯片,有知道的帮忙推荐下。芯片选型期,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A:
9g45是sdram

网友B:
2416and9g45

网友C:
dm6467T,可以接DDR2-800,ARM9本身 主频500M,芯片内还有一个1G的 C64+的DSP核。

网友D:
还有啊,自己上TI,ST,freescale,NXP,去找吧

网友E:
2416 ,刚做好一个样品,嘿嘿
等下贴图。
35 RMB 的CPU,真的很不错。64M效果比2440 128M的效果还好。

网友F:
ATMEL的AT91SAM9G45 或AT91SAM9M10

楼主:
先买了个EM-SAM9G45试试稳定性如何,谢谢各位了

网友G:
先买了个EM-SAM9G45试试稳定性如何,谢谢各位了
引用 楼主:

担心自己做板不稳定或者是嫌麻烦的话,直接有带DDR2的核心板提供的 www.samicc.com/chinese

网友E:
ATMEL的AT91SAM9G45 或AT91SAM9M10
引用 网友F:
[/quote  ]

网友E:
上面是2416 做的。呵呵。核心板可以做到100 RMB,64M DDR2   nand 2G MLC的

网友H(2015-12-25):
新唐NUC970系列内部集成64MDDR2内存,ARM926EJ-S核,主频最高至300MHZ,216 Pin LQFP(引脚有复用)
内置64MB DDR2和56K SRAM
1个LCD控制器,24 bit RGB数据,支持分辨率2048x2048,支持MPU类型LCD(80/60)
1路EBI总线
最多可支持2个100 Mbps全速以太网控制器
最多可支持11路串口
最多可支持2路CAN总线
最多可支持4路PWM
8路12 bit ADC
1路I2S
最多可支持2路I2C
1路USB OTG和1路USB HOST
1个SD卡
内置1个看门狗和1个RTC
支持从SPI FLASH\NAND FLASH\eMMC启动
温宽:-40~85

BSP方面可以支持Linux 3.10.12和Non-OS(Keil编译)

香港至高电子  刘路明 18612741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