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找可以接DDR2内存的ARM9芯片,有知道的帮忙推荐下

楼主(2010-06-21):
需找一款可以接DDR2内存的ARM9芯片,有知道的帮忙推荐下。芯片选型期,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A:
推荐AT91SAM9G45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刚刚买了英蓓特的EM-SAM9G45做下测试

网友B:
9G45迟迟不能量产,官方网站的状态一直都是“样品”状态,真是让人又期待又失望

网友C:
可以考虑下FREESCALE的MPC5125,  400MHz e300 c4 power core, 内置FPU(支持浮点除法), $10 @10K PCS, 在mouser上的报价: $15 @100 PCS;

性能比同频的ARM926EJS高多了,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

网友D:
瑞萨的芯片考虑不。瑞萨的SH 系列

velax_wu@sohu.com